请问有谁在stm32上面做过8192点的FFT ?

楼主(2021-01-24):
我们需要在F7或者H7上面做8192点的FFT,请问有谁做过?怎么实现啊?跑起来流畅吗?耗时多少?

网友:
mk22fn512 主频120m,开fpu,1024点,5ms
gd32e507 主频48m,开fpu,512点,1.8ms
用的Arm的dsp库,电力行业应用,目前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A:
arm 的 dsp库带例程的 不过好像最大4096点

网友:
M0,做过128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的 dsp库带例程的 不过好像最大4096点

我们要实现8192点,咋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要实现8192点,咋整?

拆成两个4096。具体方法忘记了,你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要实现8192点,咋整?

蝶形算法自己画一下,8192点也就比4096点多一级基2的

网友B:
如果输入数据是都是实数的,8192点fft可以变成4096点fft
就是一半的数据放在实部,一半数据放在虚部,以此降低运算量

如果输入的是很长的数据滑动窗口输入的,也就是相邻两次fft的输入数据有重叠的,可以再做化简优化,降低运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数据是都是实数的,8192点fft可以变成4096点fft
就是一半的数据放在实部,一半数据放在虚部,以此 ...

谢谢,问题是stm32上面如何实现?stm32上面自带的库似乎只支持1024点FF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是stm32上面如何实现?stm32上面自带的库似乎只支持1024点FFT

楼主可找坛内或网上那些 FFT 的 C 程序算法来给改改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是stm32上面如何实现?stm32上面自带的库似乎只支持1024点FFT

自己写啊

楼主:
我水平很弱,需要stm32上面的参考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水平很弱,需要stm32上面的参考例程。

这不是stm32的范畴
网上随便搜一下fft的教程,复习or自学一下,本科课程《信号与系统》也重新复习一下
然后拿出纸笔,重头演算推导

stm32上实现的差别,编译器会处理的
如何优化,可以参考stm32的库 —— 其实自己也可以琢磨出来
至于性能能否满足,试试就知道了 —— 不够么再优化,再不行么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stm32的范畴
网上随便搜一下fft的教程,复习or自学一下,本科课程《信号与系统》也重新复习一下
然 ...

担心不够优化,在stm32耗时太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不够优化,在stm32耗时太长

前面的都给予充分的建议和帮助,楼主就不愿意自己实践下。似乎是等着有人给现成的。

网友:
如果知道需要的频点,比如50HZ,1,3,5,7,9次这几个做DFT更适合,可以做任意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