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便宜的手机套餐是哪个,只用来接电话,不打电话也不要流量功能

楼主(2021-01-24):
自从在某软件上添加了手机号,经常接到推销电话,真烦杂

有什么便宜手机套餐,可以避免被各种无良广告骚扰呢?
手机主要接电话,偶尔收发个短信就行了,有什么便宜套餐可以做到这些么

网友A:
开移动8元套餐,然后发送KTFSR到10086

网友B:
反正我有个移动号,每月10块。只用来收验证码,和所有非重要的通话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有个移动号,每月10块。只用来收验证码,和所有非重要的通话联系方式 ...

每月10块,是不是还有通话时间和流量? 我不要通话分钟和流量,是否有更便宜套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月10块,是不是还有通话时间和流量? 我不要通话分钟和流量,是否有更便宜套餐呢  ...

好么。那物联网卡应该可以

网友:
各地运营商政策不一定一样
可以上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还有APP看看
电信可能有那种5块钱一个月的套餐,光收验证码和打电话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http://www.189.cn/products/90361245532.html?intaid=jt-sy-yd-04

比如这个电信卡,月租就5块

网友:
我很久之前办的联通广东小天神卡5元每月,含来电显示,现在应该套餐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么。那物联网卡应该可以

不要流量,只要能接电话就行。物联网卡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流量,只要能接电话就行。物联网卡不行的

2楼那个8元的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移动8元套餐,然后发送KTFSR到10086

后面一句什么意思,没有看懂

网友:
移动8元,50分钟通话

网友D:
移动现在有8元的,需要打电话到营业厅才能办理,网厅没有

网友:
10年的一个移动亲情卡后来换号只保留了通话和短信,一个月3块,

网友:
电信5元卡。名字是叫无忧卡。

网友E:
我用北京电信 ifree 套餐,无月租,免费接听,京津冀网内(北京天津河北电信手机、座机)呼出免费,每月免费30M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北京电信 ifree 套餐,无月租,免费接听,京津冀网内(北京天津河北电信手机、座机)呼出免费,每月免 ...

现在是不是没有ifree了

网友F:
葛优的神州行,0月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一句什么意思,没有看懂

那个是开通防骚扰功能的,免费。对中介、推销等呼叫频率比较高的号码,运营商直接从后台就帮你屏蔽掉了。

网友:
主卡的附属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葛优的神州行,0月租。

零月租的手机卡现在能买到么

网友:
0月租的卡,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楼主:
怎么知道自己的卡是否可以办理附属卡呢?

网友:
移动电信都有每月8块钱的卡,就是单拨号计费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自己的卡是否可以办理附属卡呢?

直接咨询电信服务商啊。 一般都是前2个副卡,免费。
或者直接办理 电信的5元卡,移动的8元卡

网友:
移动的话可以和多号,
下载个和多号APP 里面自己申请
最便宜的一年36

网友G:
我手上还有几张真真正正的移动0月租卡,只要不打出,不流量。每个月都不花钱。。。。。没有低消。 不过都实名了,也不出。

网友H:
移动8元套餐比较合适,需要自己去营业厅办理。

网友I:
联通米粉卡(5元卡),送来电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移动8元套餐比较合适,需要自己去营业厅办理。

已经有一张移动卡了,还可以再办一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还有几张真真正正的移动0月租卡,只要不打出,不流量。每个月都不花钱。。。。。没有低消。 不过都实 ...

你的0月租哪里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联通米粉卡(5元卡),送来电显示

联通米粉卡是8元,不是5元

网友J:
移动现在有8元的   浙江有这种套餐吗?  含来电显示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移动现在有8元的   浙江有这种套餐吗?  含来电显示费吗

来电显示+每月30分钟通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电显示+每月30分钟通话

30分钟通话相当于3元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通米粉卡是8元,不是5元

有图有真像!

楼主:
我网上看到的米粉卡写8元
你的5元卡用多久了,通话信号怎样?稳定不?

网友K:
日租卡,之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日租卡,之前用过

日租卡一般不便宜,每个月要20以上?

楼主:
是哪个号码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个号码段的?

186  zsbd

网友:
呵呵,我买过5张,现在全国可能都没有卖的卡,联通的5免卡,卡要卖230,里面只有3毛钱话费,打电话3分钟2毛,之后1分钟1毛,接听免费,是的,就是这样子了,你卡内只要还有1毛钱,不打电话可以用到联通倒闭为止.

网友:
可以全国漫游,可以收发短信,1条1毛,漫游和其他卡一样,缺点就是,上网套餐N贵,10块钱100MB,所以我干脆关掉上网功能.已经用了NNN年了,算算买卡的本钱,就算月租10块钱1个月都回本了.
反正手机都是双卡的,再买个能上网的卡,就OK了,好用

网友L:
移动的保号套餐,8元/月,有来电显示无流量,送30min电话;

再搞个双卡双待手机,另外一张搞物联网卡,9.9元/月,100GB;(还有可选的29.9元/月,不限流量的5G物联网卡套餐);

反正我是这样用了好几个月没什么异常,估计性价比应该是很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移动的保号套餐,8元/月,有来电显示无流量,送30min电话;

再搞个双卡双待手机,另外一张搞物联网卡,9.9 ...

物联网卡,9.9元/月,100GB,这种很多流量虚标的?
用了1G,但是系统显示是20G?

网友L:
引用 楼主:
物联网卡,9.9元/月,100GB,这种很多流量虚标的?
用了1G,但是系统显示是20G? ...

有没有虚标没实测,但是我正常使用一个月大概60G流量左右,100G完全够用了,只是后面停卡了,然后给我换了一个29.9元不限流量的5G物联网卡。5G信号好的时候下载那是非常快的,也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虚标没实测,但是我正常使用一个月大概60G流量左右,100G完全够用了,只是后面停卡了,然后给我换 ...

5g物联网卡,可以在4g手机上用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5g物联网卡,可以在4g手机上用么?

可以,但下载速度没那么快;后面我换5G手机重新绑定卡就可以正常用5G流量了;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但下载速度没那么快;后面我换5G手机重新绑定卡就可以正常用5G流量了;
如下图 ...

60G流量,你是怎么用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0G流量,你是怎么用掉的

电子鸦片抖音都20-30G,然后有时拿来当热点电脑上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移动的保号套餐,8元/月,有来电显示无流量,送30min电话;

再搞个双卡双待手机,另外一张搞物联网卡,9.9 ...

物联网卡,9.9元/月,100GB稳定性如何?

网友M:
引用 楼主:
物联网卡,9.9元/月,100GB稳定性如何?

看你运气,不靠谱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你运气,不靠谱的居多

怎么买到靠谱的卡呢

网友:
我用的就是移动8元月租卡

楼主(2022-04-15):
引用 网友L:
移动的保号套餐,8元/月,有来电显示无流量,送30min电话;

再搞个双卡双待手机,另外一张搞物联网卡,9.9 ...

9.9元 100GB的卡你还在用么
一直很稳定么?流量有没有虚标?

网友L:
引用 楼主:
9.9元 100GB的卡你还在用么
一直很稳定么?流量有没有虚标?

用了好久了,相对还稳定,后面物联网卡管的太严了,封号后就没再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了好久了,相对还稳定,后面物联网卡管的太严了,封号后就没再使用了; ...

你的卡也不能用了么
我以前买过一张物联网卡,放了一个多月,想起来用的时候,发现是用不了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的卡也不能用了么
我以前买过一张物联网卡,放了一个多月,想起来用的时候,发现是用不了的{ ...

不是3个月的保留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3个月的保留期么?

放着不用会自动失效么
没用过卡就失效,遇到这种情况可否让卖家赔一张卡给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移动现在有8元的,需要打电话到营业厅才能办理,网厅没有

10086也可以办理。我前几天打10086从原来58套餐改到8元套餐。开始说系统错误改不了,我说改不了我只能工信部投诉了。对方立马改口说可以改了,下月生效。

网友N:
引用 楼主:
放着不用会自动失效么
没用过卡就失效,遇到这种情况可否让卖家赔一张卡给我呢  ...

如果没激活,放一段时间(好像是一个月)就失效了;  激活使用之后,可以有3个月的静默期,超过3个月也失效了。
所以如果某段时间不用,选择最低消费的那种流量套餐,一般都有3元10G的选项,用以保卡。
一般使用物联卡这些都是必知,如果你以“卖家未告知”为由要求卖家赔卡, 还真不知道结局如何--如果裁定交易无效,你或许能收回成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没激活,放一段时间(好像是一个月)就失效了;  激活使用之后,可以有3个月的静默期,超过3个月也失 ...

有些物联网卡不是说不用不收费么,这些卡放着长期不用,是不是也不会失效?

网友:
不用不收费是相对于有月租的手机卡而言的, 但不是指可以长期不充值不使用
严谨来说, “不用不收费”说法是不对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些物联网卡不是说不用不收费么,这些卡放着长期不用,是不是也不会失效? ...

不用不收费是相对于有月租的手机卡而言的, 但不是指可以长期不充值不使用
严谨来说, “不用不收费”说法是不对的。
三个运营商都有明文规定,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看会不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用不收费是相对于有月租的手机卡而言的, 但不是指可以长期不充值不使用
严谨来说, “不用不收费”说 ...

目前三大运营商的物联卡都有静默期,分别是:
中国移动:6个自然月的静默期。从卡开户开始,若六个月内没有使用,会在六个月后的次月1日被强制激活,即进入使用中状态。
中国联通:12个自然月的静默期。从卡开户开始,若十二个月内没有使用,会在十二个月后的次月1日被强制激活,即进入使用中状态。
中国电信:6个自然月的静默期。从卡开户开始,若六个月内没有使用,会在六个月后的次月1日被强制激活,即进入使用中状态。
说明:如果您开通了测试期,则在系统强制激活前,有3个月测试期+6个月静默期的库存缓冲时间。

强制激活的意思,即使不用,也要开始收月租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目前三大运营商的物联卡都有静默期,分别是:
中国移动:6个自然月的静默期。从卡开户开始,若六个月内 ...

没听说过有这事, 是新规定吗?   那不交费怎么算? 算在个人征信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听说过有这事, 是新规定吗?   那不交费怎么算? 算在个人征信上吗?

欠费停机是号码被会收回,停机保号不欠费也有静默期的说法么

网友:
物联卡没有停机保号的说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欠费停机是号码被会收回,停机保号不欠费也有静默期的说法么

物联卡没有停机保号的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