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7J10 ICD3 可以写入 但是不能仿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24):
请问:PIC18F67J10  MPLAB  ICD3 可以写入 但是不能仿真,是什么原因? 需要通过哪里设置?
通过 Programmer ->Programmer烧写 程序能正常运行。

但是。。。。。。。
通过 Debugger ->Programmer烧写 程序不能仿真,而且断电后程序不能运行
Running...
ICD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配置位:
#pragma config WDTEN = ON, STVREN = OFF, XINST = OFF, CP0 = OFF
#pragma config FOSC = HS, FOSC2 = ON, FCMEN = OFF, IESO = OFF
#pragma config WDTPS = 32768, CCP2MX = DEFAULT//512

楼主:
图1方式 _程序能正常运行

楼主:
图2  程序不能运行,不能正常仿真

网友:
看下是否有DEBUG配置位    有没有开启

楼主:
暂时 没有找到相关的 DEBUG位的配置。

网友:
调试管脚是否不是PGC1,PGD1,PIC芯片印象中调试只能用这两个脚,烧写其他管脚都可以

网友:
用debug烧录后不能仿真的原因?1,CONFIG1L的DEBUG位没有清零(默认是1的);2,硬件连接线太长,PGC/PGD/RESET上有电容影响;

Program烧录后可以运行,DEGBUG烧录后不能运行?我也经常会遇到,大概是relase版本和debug版本的hex文件有些不同,没太留意根本原因。

另外给楼主一个建议,现在新项目,可以用MPLAB X IDE + MCC自动生成硬件配置代码,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问题。

楼主:
换了个芯片,就好了。不过后来在BIT配置中 增加了 DEBUG=ON ,这样GONFIG1L就能可靠保证在DEBUG模式。

#pragma config WDTEN = ON, STVREN = OFF, XINST = OFF, CP0 = OFF,DEBUG = ON
#pragma config FOSC = HS, FOSC2 = ON, FCMEN = OFF, IESO = OFF
#pragma config WDTPS = 32768, CCP2MX = DEFAULT//512

网友A:
一直在用 16F    18F  有啥优点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 16F    18F  有啥优点

有啥优点?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指令都多了几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