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用于电机控制相线电流检测的运放(高端)、双向、耐压100V,带PWM抑制。

楼主(2021-01-25):
如题,用于电机控制相线电流检测的运放(高端)、双向、共模耐压100V及以上,具有PWM抑制功能。
很多高端电流检测IC,当电机相线PWM阶跃变化时,会使运放的输出耦合出尖峰,引起检测错误;如果有运放带专用PWM抑制功能,电流检测准确性就好很多;

如下TI,INA240是一款现在用的芯片,但是电压平台升高,耐压不够,现在需要至少100V;好像没有搜到合适的,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用于电机控制的相线电流检测方案;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 ... ing&usecase=GPN

网友A:
放在最下面采样不是更好吗?运放的可选择性该有多好呀?!

网友B:
用hall的电流传感器吧,价格也差异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最下面采样不是更好吗?运放的可选择性该有多好呀?!

当PWM占空比开的很高的,放在下面做电流采样的窗口时间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all的电流传感器吧,价格也差异不大吧!

大电流的电流传感器比采用 运放+采流电阻的体积要大很多;

网友:
AMC1200, hcpl7800,不过需要独立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流的电流传感器比采用 运放+采流电阻的体积要大很多;

有贴片的,150a电流的! 6.4X6.4mm
so8的好像最大50a! 5X6MM

网友:
之前用的是隔离的运放,ACPL-C790或者C87AT,也是用来检测电机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PWM占空比开的很高的,放在下面做电流采样的窗口时间很小;

用三电阻或者单电阻方案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要用两电阻方案

网友:
这种按道理有统一方案

网友:
ina149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