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补焊有点小坑,元器件焊接反了!

楼主(2021-01-25):
如图所示,手工补焊,20块板子,出现3块不良,不知道嘉立创的品质如何管控的?
目前端子焊反的板子,个人无法维修,其他两个板子自己调整一下还可使用,端子焊接反的,20pin的端子 拆不下来 难道要报废板子
嘉立创是否真的值得电工信赖

隔离电源焊反

隔离电源焊反

端子焊反

端子焊反

网友:
这个坑可不小啊

网友A:
端子都能焊反?端子焊反的,自己处理的话暴力点的办法斜口钳伺候。把塑料一点一点剪掉后露出端子芯,一个端子一个端子焊下来。处理干净焊盘和孔自己再焊。

网友:
这个真有点坑了。。。。
感觉这个应该嘉立创负责了,隔离电源丝印这么清楚搞错,端子也是,接线口朝内
看图片还有朝外的

网友B:
端子焊反这个有点夸张

不过之前看别人工厂手焊板的视频,按那个速度如果没有样板对着的话感觉出错可能性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端子焊反这个有点夸张

不过之前看别人工厂手焊板的视频,按那个速度如果没有样板对着的话感觉出错可能性挺 ...

端子焊反太正常了。。没有经验的工人压根就不管方向的。必须要在焊接文档里标明出来。

虚焊的比较麻烦,如果不是刷锡浆,那么是助焊剂喷涂不够;否则锡浆大概率有问题或者温升太慢造成助焊剂过早挥发,或者最高炉温不够造成器件底部pcb温度不够,浸润时间不够,或者加热不均匀。这个我风枪吹板子都要拿镊子看哪个件起飞了就要按回去,平均每次施工都要按下至少5个0402吧。

网友:
直插件还是自己焊吧

网友C:
没有首件确认吗?ylc有没有开通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首件确认吗?ylc有没有开通这个功能?

20块板子 有1块焊接错了  不是批量错了

网友:
焊接工人是不懂正反的,工人很少有电工,提供样板才好保证。

网友:
数量也不多,还是自己焊吧。尤其是插件这个很难操作的

网友D:
端子也好拆,直接用吸锡带或者抽子。插件这个人工焊接,作业指导书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块板子 有1块焊接错了  不是批量错了

还好不是批量错

网友E:
端子两个一组堆堆锡,烙铁温度高点用吸锡器可以拆的,就是费时间,还有个办法是用淘宝买的加热板,整体加热然后拿下来

网友:
搞台好点的电动吸锡器,端子还是可以无损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端子也好拆,直接用吸锡带或者抽子。插件这个人工焊接,作业指导书很重要啊! ...

嘉立创这种零碎的手工焊接的活说实话都类似一锤子买卖的怎么可能会有作业指导书的,那每天光搞作业指导书的工作量就不小了,又不是那种流水线上大批量生产的东西每个工位都有作业指导书的。

网友:
楼主,隔离电源反了怎么焊成功的?模块另一边下面没有管脚的?还是有正好板子有焊盘反着也能插进去的?

网友:
JLC贴片也是一样极性贴反,投诉反馈说有1%的机率出错,元件种类才10来种,这种出错的机率也太高,并且是相同的封装以前也出现过反的
问题是投诉还就那样,还没的退回返工,只能自己返工。

网友:
楼主的端子可以拆的。

使用水口钳,1位一位的剪开,就非常容易拆下来。

网友:
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隔离电源是单排脚的,没在放到框里就焊了,呵呵。还是作业员不够仔细。没有基本的常识。

网友F:
以通知工厂加强员工培训,麻烦楼主在系统投诉一下看是否让我们帮你返工一下,1)这种手工焊接,那怕是小批量可能也会涉及到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只要是人工则不可控的因素太多,所以这就是自动化的好处,而接插件实现自动化不容易,就是批量也是靠人工插,2)这些焊工的员工专业知识完全不够,不懂基本的电路,在专业的人看来很简单的问题也会范错,不过说过来有那些强的专业知识他们可能也不做焊接工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通知工厂加强员工培训,麻烦楼主在系统投诉一下看是否让我们帮你返工一下,1)这种手工焊接,那怕是小批 ...

好的,主要是能给我返工就行,自己实在搞不定这个端子,其他可以自己返工的,也不会麻烦嘉立创了!

网友:
可能是一线工人流动大,培训不及时……

网友:
新成立的业务,新招的工人,业务不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端子两个一组堆堆锡,烙铁温度高点用吸锡器可以拆的,就是费时间,还有个办法是用淘宝买的加热板,整体加热 ...

整体加热再取下来,这个操作只会导致其他元器件的位置变化,不可取。  找个专业点的人用热风枪控制温度把连接器吹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主要是能给我返工就行,自己实在搞不定这个端子,其他可以自己返工的,也不会麻烦嘉立创了! ...

只怕返工回来更糟糕,不会取的人能把你的板子弄坏

网友G:
20个,,吸枪拆一下,,自己弄弄算了,来回时间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个,,吸枪拆一下,,自己弄弄算了,来回时间划不来

个人没时间搞这些,要不然也不会在JLC直接补焊插件了,这是返单做第2次 第一次JLC做的没有问题

网友H:
这个贴片电容,确实容易出现虚焊。我在JLC做了几次,基本上都出现了贴片电容虚焊的问题

网友:
20个脚要完美拆掉太难了。。。一个一个剪掉然后把焊锡拍出来或者用通针,用烙铁不要用热风枪,不然板子吹黄铜皮吹断了也下不来

网友:
前段时间我自己焊接类似这种借口也焊反了,实话讲底部引脚没方向性的人工都容易错,哪怕之前对了100次!

网友:
加热台放个黄铜条,实在不行用烙铁把绿色的塑料烫掉,然后金属段子一个一个焊下来,当然,都很费劲

网友I:
端子为什么个别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端子为什么个别反了?

焊接的人不是专业的或者有点粗心,估计是随手拿起来能插进去就焊上了,所以很多时候器件防呆设计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方向不对插不进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贴片电容,确实容易出现虚焊。我在JLC做了几次,基本上都出现了贴片电容虚焊的问题 ...

排除器件管脚氧化方面的问题,把焊盘稍微做宽点就好了,我最早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焊盘宽点之后再也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端子都能焊反?端子焊反的,自己处理的话暴力点的办法斜口钳伺候。把塑料一点一点剪掉后露出端子芯,一个端 ...

就是这个法,保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排除器件管脚氧化方面的问题,把焊盘稍微做宽点就好了,我最早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焊盘宽点之后再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