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拿,关于MCU的供电有些问题,还请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1-01-25):
各位大拿,关于MCU的供电有些问题,还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纽扣电池给 RTC 供电,
关机就纽扣电池供电,开机就VCC电源供电

网友:
隔离,两边电压不相等时,高的会给低的充电(或者叫漏电),不过这样接,VREF比VDD电压高,没有问题么(不同IC可能不同)?

网友:
有一部分外围在休眠的时候也需要供电,而且是由VBAT供电的。休眠后3V3没了就切换成VBAT供电。

网友:
那不是稳压管。印象中好像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稳压管的稳压作用肯定起不了,一般用二极管,有电3.3V供电,没电电池供电

网友:
首先,BAT54C原理图符号应该是绘制错误,内部实际上是两个肖特基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保证备用电池和主电源单向供电,避免正常工作时主电源向备用电池充电。
另一处的VREF+就是AD转换器的参考电源,VBAT就是RTC的电池供电端。

网友:
BAT54C不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