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安卓平板M40入坑记,昨天收到货今天申请退货

楼主(2021-01-25):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总觉得安卓平板不会那么差劲。

朋友小孩子要上网课,IPAD至少2、3千有些贵,而且有些网课软件不一定都有苹果客户端。

我就帮忙选个安卓的平板了,台电的M40,紫光展锐虎贲T618处理器,6+128,据说安兔兔跑分20万多,看起来不错,就买这个了。

收到后,系统的确非常简洁,好处就是运行内存会比较充足,安装了安兔兔跑分,结果安兔兔都没法正常运行,就算了。

安装微信,有网络的情况下,微信极大概率无法登陆,提示网络无法连接。

安装的软件莫名奇妙就会无法响应崩溃掉,必须清除掉应用数据才行。

软件的权限必须安装时候就确定好,安装后再修改权限似乎不起作用。

系统自身也经常无法响应,进入设置里面,没有内容显示。

系统界面点击重启关机的话,大概率不会正常执行,需要长按电压按钮强行关机。

其实不要求性能多好,起码稳定能用,结果买来就是虐待人的,今天就向京东申请退货,明天取走。

随便一个国产安卓手机,感觉都算挺稳定的,厂家在谷歌的系统上做了很多完善,但是这些小众的安卓平板,估计就是原生系统随便适配下就完事,不考虑什么稳定性。

网友:
买个android平板都不如买个支持win10的平板靠谱

网友:
这个世界上一共只有两种平板,一种是ipad,一种是其它pad

网友:
家里两个三星平板,用得都不错,关键是老的那个好几年了还有系统更新,现在也是9.0的系统。两个平板除了安装软件的时候能感觉出非常明显的快慢差别,其他的普通应用基本感觉不到快慢。

网友:
买安卓平板也不能买这些小众品牌啊。

网友:
楼主买台三星,体验肯定好很多。

台电的最垃圾的。

网友:
tabs6,体验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以前买过台电的平板,也是IPAD买不起,其他的看不上,就感觉台电的有一款外观和IPAD很像,800买回来发现,

原生安卓系统,只有两个软件装不上,一个是这个软件,一个是那个软件,后来发现,还不如同事200块买的HKC的

,另外做工也是贼差,那个缝隙大,算了不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台电的平板,也是IPAD买不起,其他的看不上,就感觉台电的有一款外观和IPAD很像,800买回来发现,

再重复一次:台电的东西是最垃圾的。

除了能开机,你不能有任何要求,否则你一定失望。

网友:
lz你这板子硬件不毛病。。你这现象很像内存不良,放pc上可能就是程序经常崩溃,蓝屏之类了。换吧。

噢,也可能是散热问题,台电没有散热,。。。以前买过俩台电win板,用着烂得一13,给cpu加了导热硅胶垫就没事了。然而台电用的重力感应驱动有严重bug,一旦cpu用满100%,驱动就开始占一个核,垃圾m$。

没错,我买的gpd都远比台电好用。。z3735处理器真的太烂了,完全不具备使用价值,单线程甚至被16年前的老古董pm735吊打。

网友C:
2000的ipad不算贵吧,用一年花三百把内存升级到512爽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0的ipad不算贵吧,用一年花三百把内存升级到512爽爆了。

ios14完全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台电的平板,也是IPAD买不起,其他的看不上,就感觉台电的有一款外观和IPAD很像,800买回来发现,

这个M40也是869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重复一次:台电的东西是最垃圾的。

除了能开机,你不能有任何要求,否则你一定失望。 ...

我在京东看了差评里说死机重启,开始以为只是小概率事件呢,结果自己一买就遇到。
现在869都花了,退货再加钱买个好的看看

网友:
第一眼看到台电这个品牌的时候错误的以为跟台积电会有什么关系,想着内功深厚

网友:
妥妥的买个二手ipad 1K多的省心。

网友:
台电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之前也买过一个安卓平板品牌为ZH960,标称8+128,但用起来死卡,一点不流畅,网络评价容量都是虚标,果断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的ipad不算贵吧,用一年花三百把内存升级到512爽爆了。

提示一下,国行IPAD是保两年的

网友E:
数了一下,我买的ipad mini2,用了快7年了才电池坏了不能用了
前面我用,后来我妈玩游戏

网友:
二手 iapd 不香吗   哈哈

网友:
感觉ipad很香啊,还没有很多旗舰手机贵,体验也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数了一下,我买的ipad mini2,用了快7年了才电池坏了不能用了
前面我用,后来我妈玩游戏 ...

20元换块电池继续服役...

网友:
安卓平板,楼主起码买个三星吧。
平板只有苹果或者三星,没有其他选项……

网友F:
IPAD MINI2.

二手估计不到600搞定吧。

只要不玩大型游戏。  流畅的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0元换块电池继续服役...

20元买电池么?
淘宝搜了下mini2电池+工具60rmb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0元买电池么?
淘宝搜了下mini2电池+工具60rmb左右

我不太记得了。我之前找事换过电池,便宜点让我惊讶,肯定没有60元。

网友:
这个价格搞个4+64GB的Windows平板都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AD MINI2.

二手估计不到600搞定吧。

想知道 MINI2最新的APP都能装上么?比如说上网课那些。

网友:
买到歪的了吧。 我有个酷比魔方,也是紫光的处理器,应该比你的差点,也是6G+128G,用起来除了触屏不是很流畅,其他还好,待机也省电

网友:
我之前也买过台电的,看参数非常牛B
后悔死了,现在用ipad,估计不会再考虑android平板了

网友G:
我也买了这个,老婆说便宜,买回来一看垃圾,屏幕很垃圾,系统也垃圾,直接退了。
后面买了联想小新pad pro,效果还不错,OLED的高清屏,系统使用和手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这个,老婆说便宜,买回来一看垃圾,屏幕很垃圾,系统也垃圾,直接退了。
后面买了联想小新pad pro ...

系统自带有投屏功能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IPAD MINI2.

二手估计不到600搞定吧。

Mini2现在还能用吗?看平时就看Bilibili之类的会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Mini2现在还能用吗?看平时就看Bilibili之类的会不会卡?

我家小孩人手一部mini2和X230手提电脑。

mini2 我看不到有任何要淘汰的地方,小孩可以一直玩下去。

网友:
我也上过台电的当。几年前买过台电的平板,真的除了能开机什么卵用都没有,随便上个网都卡到死,看参数好像很牛逼,实际上无法使用。千来块的平板,开机不到10次,现在已经彻底报废了。

网友:
不用说,ipad 秒杀一切其他平板,前后我有个四个ipad , 现在主力是ipad4 , 还有一个 ipad mini2 在用, 还有淘汰扔一边的ipad2, mini1( 但解锁密忘记了),虽说淘汰,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在家用ipad ,上班开工用手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记得了。我之前找事换过电池,便宜点让我惊讶,肯定没有60元。

自己换的还是找修手机换的?
看了下评论,换电池不难,拆屏难容易伤到内屏

网友I:
平板,尤其是这种低端平板,使用的安卓系统版本都是很老的,远远落后于现在的手机,然后各种死机、重启、无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换的还是找修手机换的?
看了下评论,换电池不难,拆屏难容易伤到内屏 ...

同事帮忙换的。换玻璃+触摸才60元。这个我没有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s14完全锁死了。。

我就是IOS14.3的呀??

网友:
ipad mini 二手足已,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平板,尤其是这种低端平板,使用的安卓系统版本都是很老的,远远落后于现在的手机,然后各种死机、重启、无 ...

不是系统烂,而是硬件缩的太厉害了。。台电清一色的几乎没有任何散热(别看有些型号拆机图CPU有导热垫粘到屏蔽罩上,可是屏蔽罩没有散热啊),CPU一跑起来温度一上去就开始不稳定了,nnd。

解决方案:给CPU直接用导热垫粘到后壳上(不要太厚免得变形),然后马上就不死机不崩溃了。

网友:
就算不选ipad 和 三星,怎么也得菊花、小米这个档次吧,台电基本就是垃圾的代名词
再说ipad和三星低端的也就2000不到,就一中低端手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