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入手 电烙铁 推荐T12加DIY 的烙铁 还是买 白光FX888D这样的烙铁?

楼主(2021-01-25):
我查到资料好像说白光FX888D是内发热的    升温慢 但是回温快
T12是本身发热的烙铁头。  像国内DIY 的主机 升温也快 回温也快

网友:
T12,100多,比FX888D升温快多了

网友:
我买正点原子那个T12焊台,挺满意的

网友A:
fx888貌似只有75w,上fx838吧150w的功率,最近用了一次印象深刻

网友B:
如果买DIY那种,使用JBC烙铁头的会比使用T12的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DIY那种,使用JBC烙铁头的会比使用T12的更好用。

我昨天也看到很多人推荐JBC  网上视频JBC 直接可以焊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888貌似只有75w,上fx838吧150w的功率,最近用了一次印象深刻

预算 500以下  再高超预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天也看到很多人推荐JBC  网上视频JBC 直接可以焊铜片

发热,回温速度超快。150度休眠后,拿起烙铁一两秒就到设定的工作温度,几乎不用等待。另外低温休眠对烙铁头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JBC原装的太贵,我是买了两台国产仿JBC的焊台,武汉拓尔的,型号T12-11。蛮好用的。

这个焊台在咸鱼上卖的二手的蛮多的,可以去碰碰运气,看看有没好价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热,回温速度超快。150度休眠后,拿起烙铁一两秒就到设定的工作温度,几乎不用等待。另外低温休眠对烙 ...

1k的焊台,确实很给力。

网友D:
诚意建议:FX-951原装带休眠,也就是原装T12,绝对好用够用,咸鱼600应该有成色OK整套了,我有三台951,最近买了台JBC245,加上四个原装头,近4K,JBC国产全新头极其不好用,原装220一条,用着心疼,最重要的是JBC刀涂层没有T12好,粘锡没T12好,上锡都能上,但是若是要把芯片连锡的位置拖掉,T12头比较好,回温速度是最不重要的,别迷信。奉劝一句,开关电源供电的老铁别买

网友:
DIY的JBC 210,记得功率和T12是一样的,回温更快,价格也相差不是很多,再加点预算买DIY的JBC 245,功率更大,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诚意建议:FX-951原装带休眠,也就是原装T12,绝对好用够用,咸鱼600应该有成色OK整套了,我有三台951,最 ...

好奇为什么开关电源供电的 不要买呀 是怕 打穿板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为什么开关电源供电的 不要买呀 是怕 打穿板子吗?

我买的就是几十元的白菜白光,开关电源供电的,用着挺好.
其实我买那种100左右的936,把烙铁头换成优质的刀头,就非常好用了,我就一直用.
这玩意儿就是个加热焊接的器具,只要温控正常,烙铁头好上锡,就好用,别太迷信进口高价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诚意建议:FX-951原装带休眠,也就是原装T12,绝对好用够用,咸鱼600应该有成色OK整套了,我有三台951,最 ...

开关电源如果有可靠接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诚意建议:FX-951原装带休眠,也就是原装T12,绝对好用够用,咸鱼600应该有成色OK整套了,我有三台951,最 ...

我也是FX-951,焊接一般的板子完全够用,小巧灵活,即便是二手的原装烙铁头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为什么开关电源供电的 不要买呀 是怕 打穿板子吗?

开关电源漏电流不大,再加上良好接地,目前没出过什么问题。很多时候不接地,T12烙铁头外壳什么都不接,也没有问题。

网友:
在用快克的203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FX-951,焊接一般的板子完全够用,小巧灵活,即便是二手的原装烙铁头也很好用… ...

查了一下 全新的 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FX-951,焊接一般的板子完全够用,小巧灵活,即便是二手的原装烙铁头也很好用… ...

2000块的电烙铁   除了BGA 别的都能焊了吧

网友:
目前也在用原子的 T12, 常规焊些东西感觉够用了,升温快优势比较大,开机几秒就能用

网友:
我之前几年买了几组那些数控恒温烙铁,其中有一组使用一般带铅焊锡(非低温型)开机约 3 秒就溶锡,而涡流加热方式的貌似要 15 至 20 秒才能溶锡。
除了那涡流式之外,多是类似内热的 T-12 或 JBC 的 245 外型手柄,这些恒温烙铁组貌似也都不算贵,反正也纯是买来玩玩而已。
其中较麻烦的是都要请卖家给发 110VAC 款或相容的,因为我们这儿的市电与美规是相同滴。
我于公司或自家仍是使用纯日制那 HAKKO No.980 的这款,四十年来都如此,也都习惯啦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 全新的 2000

当年买的全新的1500左右,记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块的电烙铁   除了BGA 别的都能焊了吧

这个的功率对于大热容的焊点其实不大够的、重在小巧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1k的焊台,确实很给力。

左边这个买的新的,开票价1K多点。右边这个咸鱼上淘的,卖家修手机转行了,焊台都没怎么用过,包装什么的全都在,590元收的。

网友F:
如果能 收一台 奥科的MX500P 基本上比市面上任何DIY的烙铁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 收一台 奥科的MX500P 基本上比市面上任何DIY的烙铁都好用。

不能调温是鸡肋连续用可以,断断续续用容易干坏芯片

网友:
楼上竟然有人说开关电源没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是开关电源的,心中有数就没问题,要是产线上使用死路一条。

网友:
用过 203H, FX951, FM203 现在用正点原子的,感觉比951强, 搞得我的双手柄的  FM-203 都想出了

网友:
换了很多种烙铁,最后定格在奥科的MX500

网友:
买过一个DIY 的T12;   就是铝面板+OLED 显示那种; 还带时间显示,屏保一堆无用功能;

焊接效果体现超级恶心, 温度调高了,洛铁头烧死, 温度低,敷铜元件焊不动;

还不如白光 936

网友G:
公司刚买的FX-888D比以前在淘宝买的DIY T12好用多了,升温速度也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司刚买的FX-888D比以前在淘宝买的DIY T12好用多了,升温速度也还能接受。

买来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来多少钱

好像是500多

网友:
好奇的问问大家,买1k的焊台打算焊接啥。除了修手机还有就是不差钱找不到别的理由了。就好比大家看到福禄克千元级别万用表都会口水流,实际九块九包邮的万用表都够用。当然好的电烙铁能让焊接手艺突飞猛进,但是当功力够了又不太追求高端焊台了,会根据焊接对象选择,够用就行了,一把h203走遍天下。反正再牛叉的电烙铁也不能代替bga返修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司刚买的FX-888D比以前在淘宝买的DIY T12好用多了,升温速度也还能接受。

diy  的t12电烙铁只能是玩具,因为不是esd电烙铁。对于静电敏感的电路完全是看运气。一定买esd电烙铁,esd热风枪还有esd镊子

网友:
想当年,一台山寨936焊台用了近十年,偶然买到一台203H,从此掉进坑里,又入MX500,又入mx5200,坛友还给我推荐JBC的。
弱弱地问一下,JBC的烙铁头好买么?贵不贵?
我一次偶然机会收了几十支奥科STTC126的二手小弯尖烙铁头,一支用了两年多还没换过,估计用到孙子辈都用不完,焊0402爽的不要不要的,哈哈

网友H:
准确来说,看你的使用场景,烙铁重要,烙铁头更重要。许多工厂还在用白光936。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准确来说,看你的使用场景,烙铁重要,烙铁头更重要。许多工厂还在用白光936。 ...

我们公司现在在用山寨的936 80块钱,比我的黄花好用多了,哈哈,因为自己爱好,所以想自己弄个好点烙铁家里小工作室里用

网友:
951比888好太多,反正用951就不习惯888了,主要是T12丰富,什么样的头子都有,还比较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