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这种电阻模拟器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1-01-25):
咨询一下这种电阻模拟器叫什么名字,淘宝上那种太简单了,一模一样不知道哪里有的买?

网友:
电阻箱呀呀

网友:
这种应该叫电阻箱

网友:
老电工必备的电阻箱啊!

楼主:
原来是电阻箱,谢谢哈

网友:
10进制电阻箱

网友:
电阻箱,这个挺好的,我买了这个测试时替代可调电阻,就不用万用表再量了,数字电阻!

网友:
LZ 来自个星球?电工居然不知道电阻箱。

网友A:
很久以前,一个同部门的刚毕业的本科生问我借电阻箱,我拿出来刚想递给他,随口问了一句做什么用?

这位同学说:调试电源,当负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一个同部门的刚毕业的本科生问我借电阻箱,我拿出来刚想递给他,随口问了一句做什么用?

这位同 ...

电信的学生普遍没有功率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的学生普遍没有功率概念。

看功率不是不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一个同部门的刚毕业的本科生问我借电阻箱,我拿出来刚想递给他,随口问了一句做什么用?

这位同 ...

我想知道,后来烧了没

网友:
这种电阻箱,不能带负载,里面最多5-10W水泥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后来烧了没

知道他是做负载用你还敢借给他?

我直接扔了几个金属电阻给他。

网友:
老货的电阻箱,K以下的都是线绕电阻,另外那几个旋转开关也是全铜,笨重可靠,里面金光灿灿,赏心悦目的.

网友:
70-85年左右的,走线都是镀银的,甚至有的就是银导线,纯铜的旋钮机头部分,这么多年了都是金光闪闪,现在买了,都是写毛啊

网友:
很久前的电阻箱, 应该是做标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他是做负载用你还敢借给他?

我直接扔了几个金属电阻给他。

论  问清楚用途的重要性

网友:
刚从实验室借了一个电阻箱,83年生产的,阻值完全不靠谱了,明天继续去找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能用的

网友:
最近做了1个19位的电阻模拟卡,2~1M欧姆,10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