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inx的FPGA 一般简单开发调试烧写用ISE这个工具就可以了么,能否分享下下载链接

楼主(2021-01-25):
网上好多链接都失效了。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11F0eaL0vrOv-IHmZbVBg
提取码:khta

一般来说ISE够了,但是7系列必须vivado才行。仿真的话ise不稳定,你还得找个modelsim(大工程推荐小工程用ISE更方便)或者用vivado(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11F0eaL0vrOv-IHmZbVBg
提取码:khta

多谢 。   7g估计要下好久了。

网友B(2021-03-05):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11F0eaL0vrOv-IHmZbVBg
提取码:khta

7系列也可以用I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7系列也可以用ISE

那个不保证正确性。isepr出来的东西有一定几率是坏的,7系列大概率是坏的,连fifo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