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兩部傳統式二線電話機如何連接對話?

楼主(2021-01-25):
請教各位大神

兩部傳統式二線電話機,如何能夠在不接電信公司外線線路的狀況下連接對話?
在最簡單的狀況下,這中間需要甚麼設備?(可以先不考慮振鈴)

小弟因為想來搞搞自動撥話的軟件 + 硬體,所以想先搭建出基本的環境。

謝謝。

网友:
接小型电话交换机。

网友A:
直接连起来,12-48V电源两边各串个500欧姆左右的电阻就可以了,小时候就这样玩

网友:
电话交换机。几十元人民币一个。

网友:
4口或者8口IAD

网友:
两个单口语音网关,或者一个双口语音网关,还可以和电脑通话。

网友:
买个小的电话交换机,4口8口的很便宜。

网友:
200多买个2进8出的小交换机就行了,没有外网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起来,12-48V电源两边各串个500欧姆左右的电阻就可以了,小时候就这样玩 ...

这个是答案,其他楼都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