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涨姿势,这颗电阻有啥特殊性?有照片

楼主(2021-01-26):
日本的进口的led灯具上,接在可控硅触发脚,看着是颗56欧姆的电阻,不知道有啥特殊性?貌似有点带温度特性!

网友:
PTC电阻,应该是温度过高就切断驱动。

网友:
应该是个热敏电阻吧!接在可控硅触发脚可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程度?

网友:
就是颗热敏电阻啊!

网友:
PTC电阻,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大,触发电流越小,热保护用的,达到一定温度,无法触发可控硅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应该是个ptc热敏电阻,找到对应型号,村田公司出品的PTGL07AR560M9A51B0!
涨姿势完成!

网友:
这颗料站姿风骚 哈哈

网友:
站姿风骚   用PTC实现高温可控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