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版主 通广机顶盒 电源维修 (5v待机故障)

楼主(2021-01-26):
受朋友所托 修几个通广老掉牙的机顶盒电源 一共有5块带分立待机模块的电源板,发现5v电压输出不稳定 大概在3v左右抖动。但是拆下模块 看IC 感觉是特意被打磨了,没了头绪,又因为没怎么接触过这块维修,所以特地来请教版主,看看是否还有救 万分感谢
ps:将待机模块拆下后 ±12v输出是有的 所以我判断只是待机模块的问题
下面附图

网友:
找个USB充电头替换。

网友:
2楼说的对

楼主:
回复楼上两位 5v待机不光是待机 还需要控制正负12v的输出 而且现在手里有5台故障机 没有那么多充电头子

网友:
把电解电容都换了,估计没有容量或者漏电了。

网友:
难道连假货宝都没有成品电源板卖吗?

网友:
把原理图抄一下吧,更好分析
我猜小板上的IC是颗运放,LM358之类的

网友:
这个以前搞过,只是时间太久忘记了
那个IC是红外解码加控制的,原理大概是接到待机按键后控制电源板不再输出,周期输出下给小板的电容冲下电供IC使用
如果拆了机顶盒还能用,就拆了吧,只是待机时功耗会高些

网友:
八成是电容问题

楼主:
您说的非常靠谱 只是ic被打磨了 所以没了思路

楼主:
回复楼上说电容问题的各位 电容我都拆下来量过 容值阻值感觉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说电容问题的各位 电容我都拆下来量过 容值阻值感觉都正常

电容不要光看容值,ESR也很重要。还是先换一块试试看。

网友:
首先得找块好的电源板代换试一下能否正常工作,确定了再操刀动手,其次大概理清楚电路流程,了解原理 及控制工程,大概的原理图画一下是必要的,最后摸排缩小范围

网友A:
你这个电源板有大面积的虚焊,需要先都补焊一下看看,估计会有意外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源板有大面积的虚焊,需要先都补焊一下看看,估计会有意外收获

感谢版主回复 最后我把这个小模块直接拆掉小模块 机顶盒也能正常工作 就没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