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使用LTDC驱动4.3寸TFT例程中的时间参数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2021-01-26):
手上有群创的4.3寸屏AT043TN24,类似贵司的4.3寸标准40pin液晶屏,想驱动起来看看效果。

找客服要了一个驱动例程,时钟是这样设置的,

void LTDC_Clock_Set(void)        //设置LTDC时钟
{
        RCC->AHB1ENR |= 1<<31;
        RCC->CR |= 1<<28;
        RCC->PLLDCKCFGR = 0x1<<16;  //分频系数 0~3 --> 2,4,6,8
        RCC->PLLLCDCFGR = 1<<6;           //倍频系数
}

想问一下LTDC时钟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另外,这个屏手册上关于时间参数表如下

而程序是这样写的
void Set_LCD_Timing_to_LTDC(void)
{
    LCD_FORM_TypeDef LCD_FORM;
    LTDC->OUT_EN = 0;
    LTDC->DP_ADDR0 = (u32)LTDC_Buf;//第0层地址
//    LTDC->DP_ADDR1 = (u32)(LTDC_Buf + SDRAM_RGB_OFFSET);//第一层地址
    LTDC->BLK_DATA = 0x0000;//背景色

    LCD_FORM.sHsyncStart = 0x2;  //水平激活起始
    LCD_FORM.sHsyncEnd = 0x3;    //水平激活结束
    LCD_FORM.aHorLen = 480 - 1;  //水平分辨率
    LCD_FORM.blkHorEnd = 0x15;    //水平消隐

    LCD_FORM.sVsyncStart = 0x2;  //垂直激活起始
    LCD_FORM.sVsyncEnd = 0x8;    //垂直激活结束
    LCD_FORM.aVerLen= 272 - 1;          //垂直分辨率
    LCD_FORM.blkVerEnd = 0xf;   //垂直消隐

    set_resolutionXX(&LCD_FORM);

    LTDC->VI_FORMAT = 0;
    LTDC->POL_CTL = 0x2+8;
    LTDC->OUT_EN |= 0x107;
}

请问sHsyncStart,sHsyncEnd,blkHorEnd,sVsyncStart,sVsyncEnd,blkVerEnd如何和手持中表格的
Thbp,Thfp,Thw,Tvbp,Tvfp以及Tvw对应起来呢?是否需要计算得到?

劳烦讲解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  厂家实验出来的一个最佳参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厂家实验出来的一个最佳参数  ?

1楼的截图时间参数表是好钜润TK043F0272手册里面的,按道理程序里面设置的参数跟手册一致,但好像对不上,所以想了解程序的参数是怎么来的,
如果说是实测得到比较好的参数,规格书应该更新吧

网友:
其实我也想知道,因为数据手册太不详细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这个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B:
上面的参数是我们实验得出的最佳参数,专用于TK499的。由于屏是不同的客户买走,不一定要用TK499,所以屏规格书上面标的都是通用参数,以增强适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参数是我们实验得出的最佳参数,专用于TK499的。由于屏是不同的客户买走,不一定要用TK499,所以屏规 ...

这个程序只能配你们的屏,有点专用芯片的感觉,没有计算方法的话,别家的屏不好驱动起来

网友B:
屏的参数没那么难确定,多数客户是连点亮都没点亮,这些参数很随意的,你点亮了,行、场消隐左调调,右调调,人认为图像正了就OK了。我们的程序也有注释,行、场各4个参数,其中一个参数是分辨率,这个应该不会填错吧,剩下三个不想研究的话穷举一下就O了,很容易弄好的。
    LCD_FORM.sHsyncStart = 0x2;    //水平激活起始
    LCD_FORM.sHsyncEnd = 0x3;     //水平激活结束
    LCD_FORM.aHorLen = 480 - 1;   //水平分辨率
    LCD_FORM.blkHorEnd = 0x15;    //水平消隐

    LCD_FORM.sVsyncStart = 0x2;  //垂直激活起始
    LCD_FORM.sVsyncEnd = 0x8;    //垂直激活结束
    LCD_FORM.aVerLen= 272 - 1;   //垂直分辨率
    LCD_FORM.blkVerEnd = 0xf;     //垂直消隐

网友C:
楼主如果看了版主的介绍还不明白,建议上B站看正点原子的阿尔法linux开发板视频教程中的LCD章节,对你提出来参数有详细的讲解,这些参数几乎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参数没那么难确定,多数客户是连点亮都没点亮,这些参数很随意的,你点亮了,行、场消隐左调调,右调调 ...

TKM32F499的LTDC_Clock是怎样计算的?UM_TK499数据手册好像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看了版主的介绍还不明白,建议上B站看正点原子的阿尔法linux开发板视频教程中的LCD章节,对你提出 ...

感谢回复,我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