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cubic photo mono怎么修改加减速?

楼主(2021-01-26):
Anycubic photo mono怎么修改加减速?  速度太慢了, 10几mm高的零件需要打印1个小时,曝光时间虽然一层2秒,只有300层, 实际白百分之7-80的时间都在回退,并且加减速出奇慢。 我想换静音驱动器,换滚珠丝杠,运动加减速有什么办法能改大点。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价格就是800元。

这机器才1000元,怎么可能使用伺服电机 :)

你的改进思路是正确的,主要时间浪费在往复运动的行程上。

另外:原机应该就是滚轴丝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价格就是800元。

这机器才1000元,怎么可能使用伺服电机 :)

不需要的, TMC的静音驱动器 20几元一个,换一个驱动就可以, 我的三角洲跑起来晚上也听不到声音。   这机器原是T型丝杠,  换一根几十元洋垃圾滚珠丝杠他不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价格就是800元。

这机器才1000元,怎么可能使用伺服电机 :)

梯形丝杆 + 消回差铜螺母,国产山寨4988驱动,还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不能自己更换。

网友B:
其实速度没多少调整空间的了,拉起来的速度太快会把模型拉掉,甚至把离型膜拉坏,别瞎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 TMC的静音驱动器 20几元一个,换一个驱动就可以, 我的三角洲跑起来晚上也听不到声音。   这 ...

哈哈,期待你的成果。

如果成功,我将机器寄给你,你可以帮我改装?

原包装我都保留,就是方便运输维修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梯形丝杆 + 消回差铜螺母,国产山寨4988驱动,还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不能自己更换。 ...

我看到这款机器使用的是直线导轨,没有想到不是滚轴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速度没多少调整空间的了,拉起来的速度太快会把模型拉掉,甚至把离型膜拉坏,别瞎折腾了。 ...

大师说得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期待你的成果。

如果成功,我将机器寄给你,你可以帮我改装?

这是Photon Mono的主板,左下角贴着散热片的就是步进电机驱动,换静音驱动芯片要抱着主板报废的决心(或者丑一点从旁边几个电阻那里飞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Photon Mono的主板,左下角贴着散热片的就是步进电机驱动,换静音驱动芯片要抱着主板报废的决心(或 ...

难度的确非常高。

将主板上的芯片连接线割断,然后飞线出来到自己的驱动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形丝杆 + 消回差铜螺母,国产山寨4988驱动,还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不能自己更换。 ...

晴天霹雳!  我看他们家其他3D打印机是排针插的标准模块。  这个居然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