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端私有协议如何做读取比较简单

楼主(2021-01-26):
如上图,1ms一次高低电平信号
0000.0000为帧头,固定的。后面4个字节数据会有变化。
怎么搞,程序好写一点?目前能想到的是电平变化中断+定时器计时判断

网友A:
这么规整,当然是SPI呀。只接MISO。下降沿启动SPI主机,读5个字节后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规整,当然是SPI呀。只接MISO。下降沿启动SPI主机,读5个字节后停止

单片机不带UART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不带UART功能

我说的是SPI,不是UART。这个波形明显不是UART啊。如果SPI也不带,那就是你楼主位的方法了。

网友:
用定时器,获取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间(即捕获到上升沿和下降沿时,定时间的计数值),然后自己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中间比如断了,还要考虑如何恢复,推荐SPI的方式,没有CLK的同步传输方式可靠性差一点,还好速度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