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我的3D打印机是否可以使用这款高韧性中刚性的树脂?

楼主(2021-01-26):
原厂的树脂都是高刚性的,基本没有韧性可言,一碰就坏。

我想使用淘宝这款树脂:

6.0₤KSi1cvWifU1淘bἀo https://m.tb.cn/h.4RjIFgk?sm=0998de【禾塑S01 光敏树脂 光固化耗材 高韧中刚性高精度 1/5/10公斤】

这款树脂的使用要求是:

我的机器是参数如下,是否可以使用这款树脂?

网友A:
这个你直接问商家比较靠谱,黑白屏的机器曝光强度比较高,不是所有树脂都能适应的,曝光能量比较低的树脂会在离型膜上面形成一层膜,影响打印质量。

高端一点的黑白屏机器是可以调曝光强度的,Anycubic这款低端机器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直接问商家比较靠谱,黑白屏的机器曝光强度比较高,不是所有树脂都能适应的,曝光能量比较低的树脂会 ...

反复确定,店家说可以。

我下单1kg了。

网友:
店家说可以就试试呗,一般树脂也还好的,我就试过一款树脂在室内LED灯光下放久了都会固化,那个黑白屏真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