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380伏下用的继电器

楼主(2021-01-26):
网上查了一下大部分是ac250伏的,然后最大切换电压400伏。
现在想要一个能在ac380伏下能正常工作的,电流1a就够了,大点也无所谓,但是别太大,主要是体积不要太大。
控制端最好dc12伏吧,24也可以。
温度到零下20吧。

楼主:
最好板载,其他也可以。

网友A:
通用的工控继电器都行。如果怕放电间隙不够,可以用双刀的两个常开触点串联使用。

网友B:
Sankyo高压继电器DHV1A24-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kyo高压继电器DHV1A24-30

这个到也可以,好像有点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工控继电器都行。如果怕放电间隙不够,可以用双刀的两个常开触点串联使用。 ...

你意思说用普通ac250v的,两个触电串联,当380v的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意思说用普通ac250v的,两个触电串联,当380v的用吗?

是可以这样用,但不太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这样用,但不太规范

是呀,所以还是想找个直接承受380V的。

网友:
请问没搞错线电压与相电压吗?一般常用的AC380V都是指线电压,即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单根线的相电压也就220V左右,额定分断电压250V的继电器完全够了。

网友:
ac380最大电压406v。

搜索中间中间继电器你能得到你需要的,既然做了380v的设备,切勿冒险使用220v的继电器。

网友:
宏发的官网上都没有这样的继电器。
一般工业现场接到380V回路用的都是接触器。板子上用一个小的中间继电器去控制这个继电器的吸合。这个体积就很大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所以还是想找个直接承受380V的。

很多情况都这样用。有些继电器内部也是用二个触点串联,外面看上去也是一对触点,其实内部就是二对串联,这样就能增加触点断开电压能力。

网友D:
找了半天,看来真的没有380v继电器,380v的都是接触器。直接dc24v中间继电器输出,然后利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外置380v接触器,这才是标准做法。不要指望直接24控制380v了,标准plc控制就是这么做的。
ps:没看到过直接控制380v通断的,都是加中间继电器做转化隔离,这是plc标准控制方式。自己做的控制器建议直接使用220v耐压继电器,然后外置 380v接触器,接触器线圈电压选择220vac或者24vdc都可以。这样就实现控制380v了。理论上380最高电压406v实际450v都常见的很。所以别220v串2个触点就用,这样没法保证安全,因为还要考虑触点与线圈之间耐压。空气耐压经验是1mm放电电压1kv  450v静态都可以击穿0.5mm空气了。

网友:
干簧继电器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控制感性负载,耐压800---1000V光耦可控硅再去触发1000V的可控硅应该没问题的。或者直接买成品固态继电器应该能用在AC 380V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了半天,看来真的没有380v继电器,380v的都是接触器。直接dc24v中间继电器输出,然后利用中间继电器控制 ...

已采用该方案,板子上用250伏的继电器,控制380伏的接触器,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220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