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对某个器件激光识别报错,是什么鬼?

楼主(2021-01-26):
   今天smt厂家告知:“你的电阻和电容有颗料可能有问题,机器一直报警!”
我一头雾水,以前没有听说过啊。 激光识别啥?不就是个尺寸啥的吗?

网友:
可能带了新冠病毒

网友A:
料氧化黑了,成像有问题  ,这个需要修改封装,不过最怕是一卷料里,五花八门,合适这个,不合适另一个,那就恨不得直接丢了。

遇到过,一卷料,电容,   又大有小,有白(NPO)有黄(X7R X5R),关键还有黑的(氧化黑)

网友:
如果是激光识别的机器,改一下资料库的尺寸应该就OK,如果是照相识别的改一下识别的亮度、对比度、偏差应该也可以,常规元件没遇到不能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氧化黑了,成像有问题  ,这个需要修改封装,不过最怕是一卷料里,五花八门,合适这个,不合适另一个,那 ...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翻新回收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翻新回收料了。

如果你是正品新料不应该是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