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pic_dip==16是对应spi液晶屏? if(bmp.pic_dip==24)对应直接驱动的RGB屏

楼主(2021-01-26):
bmp.pic_dip==16是对应spi液晶屏? if(bmp.pic_dip==24)对应直接驱动的RGB屏 是不是啊 斑竹大人
rgb屏 应该不用给屏本身发命令的吧 直接输入 数据  +时钟 扫描驱动 对不对?
        if(bmp.pic_dip==16)
        {
                WriteComm(0x3A); //Set_address_mode
                WriteData(0x55);
                TK80->CMDIR =0x2c;
                temp=bmp.pic_w_l*2;  //如果是16位的位图,一行是pic_w_l*2个字节
                xOfset = temp%4;
                if(xOfset !=0 ) xOfset = 4- xOfset;
                        for (tx = 0; tx < bmp.pic_h_l; tx++)
                                {
                                        f_read(&fsrc, buffer, (bmp.pic_w_l)*2+xOfset, &br);
                                        for(ty=0;ty<temp;ty+=2)
                                                {
                                                        TK80->DINR = (*(ty +1+buffer)<<8)|(*(ty +0+buffer));
                                                }
                                }
                        WriteComm(0x3A); //Set_address_mode
                        WriteData(0x77);
        }
        else if(bmp.pic_dip==24)
                {
                        temp=bmp.pic_w_l*3;                                                                 //如果是24位的位图,一行是pic_w_l*3个字节
                        xOfset = temp%4;
                        if(xOfset !=0 ) xOfset = 4- xOfset;

                        Xstart = ((XSIZE_PHYS-bmp.pic_w_l)/2);
                        Ystart = XSIZE_PHYS*(YSIZE_PHYS-bmp.pic_h_l)/2;

                        Xstart = XSIZE_PHYS*((YSIZE_PHYS-bmp.pic_w_l)/2);
                        Ystart = (XSIZE_PHYS-bmp.pic_h_l)/2;
                        for(i=0;i<bmp.pic_h_l;i++)
                        {
                                f_read(&fsrc, buffer, (bmp.pic_w_l)*3+xOfset, &br);
                                j=0;
                                for(ty=0;ty<temp;ty+=3)//for(j=0;j<xLong;j++)
                                {
                                        LTDC_emWin[Xstart+i+XSIZE_PHYS*j+Ystart]=((*(ty +0+buffer)<<16))|(*(ty +1+buffer)<<8)|(*(ty +2+buffer));
                                        j++;
                                }
                        }
                }

网友:
这个16与24,是指BMP图片的位宽,目前支持16位、24位及32位的BMP解码,这个是应用上层的函数,与底层无关

楼主:
在 16bit 的demo 里面 写液晶屏 是 用
                WriteComm(0x3A); //Set_address_mode
                WriteData(0x55);
这样的代码

在 24bit 是直接写 tk499 的显存啊

网友:
你上面的程序是RGB模式,TK499的RGB模式一般用32位,所以16、24、32位都是直接写显存就OK了,不需要写指令。

这些代码是MCU 8080模式的
WriteComm(0x3A); //Set_address_mode
WriteData(0x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