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共享照片没给别人开权限,居然可以无密码查看!

楼主(2021-01-26):
和链接一样的问题
http://www.gebi1.com/thread-246892-1-1.html
群晖服务器放在公司,同事在他电脑的网络位置\HOST,直接就可以访问我的照片,卧槽

是白群晖

楼主:
目前暂时把photo共享文件夹停了,还没细研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啥照片被别人看到了?哈哈哈

网友B:
这三个文件夹本来就是媒体服务器创建的。
媒体服务器为您提供多媒体服务,您可透过 DLNA/UPnP 家庭设备浏览和播放 Synology NAS 中的多媒体内容。借助媒体服务器,您能轻松地把电视机和立体音响等设备连入家庭网络,并把存储在 Synology NAS 中的多媒体流文件连接到这些设备中来欣赏音乐、相片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照片被别人看到了?哈哈哈

幸亏都是一些旅游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文件夹本来就是媒体服务器创建的。
媒体服务器为您提供多媒体服务,您可透过 DLNA/UPnP 家庭设备浏览 ...

我没有配置过媒体服务器呀

我只是安装了 moment 和 photo station
设置的权限都是只能特定人访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配置过媒体服务器呀

我只是安装了 moment 和 photo station

这3个共享目录,是你手动创建的吗?

网友:
太私密的文件还是离线保存比较好

网友D:
我草,我昨天晚上也刚发现这个问题,给同事重装完台式机(网上随便下的win10),在网络里直接发现了我的DS920,点开photo文件夹后,所有照片清清楚楚的(我的天,几年所有的手机照片都在里面,虽然没有过分的照片,但是估计被同事们免费浏览了10几天了,啊啊啊);而在我自己一直用的电脑(正版win10家庭版)点开却是弹网页,需要登录才行;又找了个笔记本(win7)试了下,打开的却是一些媒体文件,看不到照片。实在是搞不懂了,怎么设置都能发现photo、music、video这三个文件夹,实在没办法就把photo下的所有照片考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3个共享目录,是你手动创建的吗?

这三个文件夹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三个文件夹是自动生成的

所以他就不是给你放隐私东西的,具体功能如7楼截图那样。

网友:
我的群晖服务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草,我昨天晚上也刚发现这个问题,给同事重装完台式机(网上随便下的win10),在网络里直接发现了我的DS9 ...

你的服务器也是放在公司里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亏都是一些旅游的照片

言下之意是还有其他的照片咯

网友:
查了说是媒体服务器的缘故,我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F:
文件夹可以设置 共享权限  还有谁可以访问 谁不能访问

网友:
群晖的文件夹权限控制是不好,以前设置过,
这个NAS只能放家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服务器也是放在公司里的吗?

对啊,跟自己常用的电脑在一个局域网,其实就是整个公司的局域网,配上千兆交换机速度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亏都是一些旅游的照片

旅游的时候没空干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件夹可以设置 共享权限  还有谁可以访问 谁不能访问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事实是:无效!

网友:
公司文件服务器用的就是群晖,各种权限,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事实是:无效!

除了这三个文件夹以外,其他自己创建的共享目录设置权限也无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这三个文件夹以外,其他自己创建的共享目录设置权限也无效吗?

其他有效

原因应该就是7楼提到的,应该不少人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有效

原因应该就是7楼提到的,应该不少人有这个问题

嗯,我在4楼就说了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在4楼就说了是这个原因。

嗯 对的   谢谢

这个感觉太坑了,我记得也没有专门创建photo文件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文件夹本来就是媒体服务器创建的。
媒体服务器为您提供多媒体服务,您可透过 DLNA/UPnP 家庭设备浏览 ...

意思是这三个文件夹是内网里公开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文件夹本来就是媒体服务器创建的。
媒体服务器为您提供多媒体服务,您可透过 DLNA/UPnP 家庭设备浏览 ...

还是 需要密码登陆才行,我有时候通过电视查看,要输入账号密码才行,没有办法自动的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这三个文件夹是内网里公开的吧?

我的理解,如果你的电视,电脑或其它设备通过DLNA/UPnP协议访问的话,不需要密码,如果是以文件共享的形式访问,比如SMB协议等,仍然还是需要密码。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设置的问题吧!正常情况下媒体服务器不安装的

网友:
私密的东西,离线保存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 需要密码登陆才行,我有时候通过电视查看,要输入账号密码才行,没有办法自动的查看。 ...

DLNA是公开的。基本上所有云盘都这样,我用的西部数据家庭云系统也是这样的。

楼主(2021-03-23):
引用 网友D:
我草,我昨天晚上也刚发现这个问题,给同事重装完台式机(网上随便下的win10),在网络里直接发现了我的DS9 ...

坛友这个问题搞定了么

只要一设置moment的共享相册就会出现photo文件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文件夹本来就是媒体服务器创建的。
媒体服务器为您提供多媒体服务,您可透过 DLNA/UPnP 家庭设备浏览 ...

请教  我现在把媒体服务器停用,photo共享文件夹删除

然后只要一打开moment的共享相册就会出现这个photo的共享文件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友这个问题搞定了么

只要一设置moment的共享相册就会出现photo文件夹啊

搞不定了,这三个文件夹里别放东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定了,这三个文件夹里别放东西就行

我现在想用moment的共享相册功能,一开共享就有这个文件夹

网友:
群晖打开SSH功能,
用WinSCP连接群晖,
把photo文件夹的权限从0777改成0700,重启群晖权限不变,
权限0777:手机端DS file/DS photo都能访问photo文件夹,
权限0700:手机端DS file能访问photo文件夹,DS photo不能访问photo文件夹,
win10系统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