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是否支持一块板上2个处理器以太网MAC线直连?

楼主(2021-01-26):
如题, 同一块板上2个处理器以太网MAC直连,想省钱和板子空间, 所以不想连2个收发器了。别人说物理上支持,单是linux内核只支持收发器连接,是这样吗? 看了下内核配置,里面可以选PHY  DEVICE SUPPORT, 也可以不选. 那不选的话内核是否默认就是MAC线直连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如果内核不直接支持,自己搞;就是拿个现有的PHY驱动修改下, 强制配置以太网的工作模式,然后2个CPU直连

最后就是评估下,这样折腾是否有经济效益

网友B:
内核直接支持Mac直连的,你看一下4.9以上的都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核直接支持Mac直连的,你看一下4.9以上的都支持

你是指两个处理器的rmii信号对接,而实现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两个处理器的rmii信号对接,而实现通讯?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核直接支持Mac直连的,你看一下4.9以上的都支持

能贴张图讲一下怎么支持吗?如果某个网口直连,另外几个网口还是通过收发器连,是否可以不怎么改源码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如果内核不直接支持,自己搞;就是拿个现有的PHY驱动修改下, 强制配置以太网的工作模式,然 ...

你的意思就是把PHY驱动里的检测部分都删掉,是这意思吗?

网友:
配置个 dummy phy,总是 link 最高速全双工就好。

网友D:
请问下楼主,搞定了吗?
我现在也需要MAC直连,采用RMII方式,有个问题啊,这两个MAC的时钟源如何同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楼主,搞定了吗?
我现在也需要MAC直连,采用RMII方式,有个问题啊,这两个MAC的时钟源如何同步呢? ...

只是别人回复是可以的,较新的linux版本已经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别人回复是可以的,较新的linux版本已经支持了。

开始试验了吗?
我板子做好了...RMII模式,没有连接50Mhz,现在ping丢包20%
linux3.4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