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给windows的文件权限折腾,如何让这个目录可读?

楼主(2021-01-26):
这些文件目录来自rsync的传输。现在先不理rsync,我想读出这些已经同步好的文件。

比如25这个目录:

继续,安全选项卡

发现everyone 没有权限

everyone分配全部权限

提示出错

如何可以读出25这个目录的内容?

网友A:
要先获取所有权。点高级,所有者,替换为当前管理员名。。

事实证明,m$的ntfs文件系统安全属性非常烂,几乎不具备可管理性。linux一条chmod就搞定的东西,在win上面得花100倍以上的时间去调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B:
windows上有cacls命令可以代替chown和chmod。
实际上windows的ntfs权限管理更加细致,可以给同一个文件单独给不同用户赋予权限,linux上的文件系统要实现同样效果要麻烦不少。

网友:
我在想能不能右键用rar压缩成压缩包

网友:
我用的权限两个:
第一:everyone,可修改读取
第二:当前用户,全部权限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获取所有权。点高级,所有者,替换为当前管理员名。。

事实证明,m$的ntfs文件系统安全属性非常烂,几 ...

改所有者权限的确可以了。

我查看了所有者是administrator,但我的系统已经将它改名了。所以导致出错了。

重新分配所有者为新的管理者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上有cacls命令可以代替chown和chmod。
实际上windows的ntfs权限管理更加细致,可以给同一个文件单独 ...

问题是非公共机搞那么复杂干鸟,m$系统当服务器使的话又不会让其他人访问。所以m$的东西就是一坨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非公共机搞那么复杂干鸟,m$系统当服务器使的话又不会让其他人访问。所以m$的东西就是一坨翔。 ...

那是你没用到,例如同一个共享文件夹,有些人允许修改删除,有些人只读,有些人能改不能删,访问或修改的记录还要能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上有cacls命令可以代替chown和chmod。
实际上windows的ntfs权限管理更加细致,可以给同一个文件单独 ...

linux操作方便快捷很多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操作方便快捷很多好吧

哈哈,我没否认linux方便快捷,我只是想表示针对这个问题windows也有命令行的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非公共机搞那么复杂干鸟,m$系统当服务器使的话又不会让其他人访问。所以m$的东西就是一坨翔。 ...

那是你暂时还没这个需求而已,更细致的权限管理和行为审计功能是大型多用户系统必须的,说M$的权限管理是一坨翔之前你应该先去看看SELinux实现同样功能有多复杂,默认开启了强制模式SELinux的系统用起来又有多蛋疼。

网友:
反正Windows就是被人各种喷,这似乎已成为码农、电工们表现自己“见多识广”的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暂时还没这个需求而已,更细致的权限管理和行为审计功能是大型多用户系统必须的,说M$的权限管理是 ...

Linux我们普通人使用chmod,chown 已经够用。

windows 会发生我楼主位这类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嘲笑windows的权限安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我们普通人使用chmod,chown 已经够用。

windows 会发生我楼主位这类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嘲笑window ...

就是因为rsync不是Windows原生的,所以水土不服。
默认启用了强制SELinux的系统用起来比Windows蛋疼多了,安全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E:
分两步解决,先删除权限,再继承权限就行了。
右键 - 属性 - 高级    禁用继承  从此对象中删除所有已继承的权限。
右键 - 属性 - 高级    启用继承  从此对象中删除所有已继承的权限。 选中 使用可从此对象继承的权限项目替换所有子对象的权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两步解决,先删除权限,再继承权限就行了。
右键 - 属性 - 高级    禁用继承  从此对象中删除所有已继承 ...

不是,看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