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一批PCB,跟以前的板材好像不一样,求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21-01-27):
左边是以前的,右边是新打的
新打的颜色偏白,摸起来比较粗糙,不知道是切割的问题还是板材的问题。

网友:
切割问题,一个锣边了,一个没有

网友A:
充分说明了你对工艺的不了解,对板边有要求的板子,不能用V割分板,要用分板机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分说明了你对工艺的不了解,对板边有要求的板子,不能用V割分板,要用分板机分板。 ...

对板边倒是没特殊要求,但是怕万一换了PCB板材会对性能以及认证有影响。

网友:
左边数控铣,右边V割。

网友:
找个砂纸加点水磨几下就好了,10次以内就可以完美。
粉末极有害,要冲干净,绝不能干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