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参数对应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2021-01-27):
        //===============TK032F8004、TK043F1508、TK032RB431===============//
    LCD_FORM.sHsyncStart = 0x2;  //水平激活起始    是在第2个pclk时变为高电平?为什么不是从第0个开始, 和 LCD_FORM.blkHorEnd的时间是不是 重复了
    LCD_FORM.sHsyncEnd = 0x3;    //水平激活结束   是在第3个pclk时变为低电平?  那么 HSYNC 位置一个pclk周期?
    LCD_FORM.aHorLen = 480 - 1;  //水平分辨率           横向分辨率,EN信号在 HSYNC 变低了多久之后开始?
    LCD_FORM.blkHorEnd = 0x15;    //水平消隐        EN信号结束后0x15个 pclk 才开始 下一个 HSYNC吗,

    LCD_FORM.sVsyncStart = 0x2;  //垂直激活起始   这个0x2 对应的是 HSYNC 吧
    LCD_FORM.sVsyncEnd = 0x3;    //垂直激活结束
    LCD_FORM.aVerLen= 800 - 1;  //垂直分辨率
    LCD_FORM.blkVerEnd = 0xF;    //垂直消隐

我想设置 256长 2048或者1024 高 应该怎么设置合理 LCD_FORM.sHsyncStart   LCD_FORM.sHsyncEnd 使用什么标准

rgb屏驱动

rgb屏驱动

网友A:
一幅图像叫一帧,每一帧的开始叫帧头,有一个帧同步信号;
每一帧包含若干行,每一行的开头有一个行同步信号;
现在改成了水平、垂直 说法,  垂直对应帧, 水平对应行, 则有水平同步、垂直同步 说法;
以前的CRT(阴极射线管)电视机技术有一个名词:  行、场扫描,大概是同样的意思;
说了这么多,可以帮助加深理解, 其实 TFT液晶的显示原理也就是行、场扫描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幅图像叫一帧,每一帧的开始叫帧头,有一个帧同步信号;
每一帧包含若干行,每一行的开头有一个行同步信 ...

我想知道的是
LCD_FORM.sHsyncStart 这些 怎么和 hsync 对应上
这里的hsync 对应的宽度是多少个脉冲
LCD_FORM.sHsyncStart 这个是  sHsyncStart 的意思 代表什么  难道不是从一个 hsync 开始算起的吗

楼主:
hbp hfp hsw 怎么应对

    LCD_FORM.sHsyncStart = 0x2;  //水平激活起始    是在第2个pclk时变为高电平?为什么不是从第0个开始, 和 LCD_FORM.blkHorEnd的时间是不是 重复了
    LCD_FORM.sHsyncEnd = 0x3;    //水平激活结束   是在第3个pclk时变为低电平?  那么 HSYNC 位置一个pclk周期?
    LCD_FORM.aHorLen = 480 - 1;  //水平分辨率           横向分辨率,EN信号在 HSYNC 变低了多久之后开始?
    LCD_FORM.blkHorEnd = 0x15;    //水平消隐        EN信号结束后0x15个 pclk 才开始 下一个 HSYN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
LCD_FORM.sHsyncStart 这些 怎么和 hsync 对应上
这里的hsync 对应的宽度是多少个脉冲

你用什么芯片来驱动这块屏?   芯片手册里面有讲到这些参数
然后结合屏参数的 HSW、HFP、HBP 来设置,
这些参数是调整图像的水平居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芯片来驱动这块屏?   芯片手册里面有讲到这些参数
然后结合屏参数的 HSW、HFP、HBP 来设置,
这 ...

就是 这些参数 那个对应
HSW、HFP、HBP

网友:
拿我们的程序去对应其它处理器的通用公式:
HBP=sHsyncStart;
VBP=sVsyncStart;

HSW=sHsyncEnd-sHsyncStart+1;
VSW=sVsyncEnd-sVsyncStart+1;

HFP=blkHorEnd-sHsyncEnd+1;
VFP=blkVerEnd-sVsyncEnd+1;

一般我们的工程师调这些参数都是盲调的,规格书都不看了,我们叫那个工程师 “无书自通”。
你修改的参数会表现在你的屏的,你可以根据变化往相反方向调就快了。

楼主:
谢谢斑竹 因为第一次接触 所以想搞明白点

网友:
记录一下:

sHsyncStart = HBP;
sVsyncStart = VBP;

sHsyncEnd = HBP+HSW-1;
sVsyncEnd = VBP+VSW-1;

aHorLen = Width-1; /*显示宽度-1*/
aVerLen = Height-1;/*显示高度-1*/

blkHorEnd = HFP+HSW+HBP-2;
blkVerEnd = VFP+VSW+VB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