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6 快发布了,彼得整了一份与 5 的对比说明

楼主(2021-01-27):
面对越来越近的 KiCAD 6 (到底多近了我也不知道 ... 大概率在今年的二季度和三季度交替时)

彼得在他的的 Blog 上公布了两者的对比,改进还是蛮多了,支持弧线和一些新的走线辅助工具等等...

===========================
KiCad 6.0 预计将在 2021 年第二或第三季度发布,并且是自 2018 年以来的第一个主要版本。我花了1月的大部分时间来玩 “ KiCad 5.99” 夜间版本的KiCad夜间构建,最终将成为 KiCad 6.0 。

在本文中,我记录了KiCad开发人员对KiCad 6进行的许多最重要的更改,包括大量的“幕后”改进以及前端的新生产力。

请享用!

- 彼得·达马里斯(Peter Dalmaris),2021 年1月
===========================

https://techexplorations.com/blog/kicad/kicad-6-review-new-and-improved-features/#t-1611031599240

网友:
替换是趋势了

网友:
反正相对AD,是足够有优势了,复杂的板子比allegro,还是有差距

网友:
就是不知道 到底啥时候才能完全替换普及

网友A:
鼠标滚轮缩放(每格变化太大)和线条显示就是没eagle舒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滚轮缩放(每格变化太大)和线条显示就是没eagle舒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修改一下。。 ...

这个问题可以到 KiCAD 的社区提交,如果引起众多用户的共鸣就会让官方改进。

网友B:
eagle我用着挺舒服的
kicad试过好几次,感觉都喜欢不起来
eagle配色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到 KiCAD 的社区提交,如果引起众多用户的共鸣就会让官方改进。 ...

难了……搜解决办法的时候就没看见什么抱怨和讨论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agle我用着挺舒服的
kicad试过好几次,感觉都喜欢不起来
eagle配色好看……

+1配色也是感觉eagle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配色也是感觉eagle好

我喜欢半透明、暗色系~

网友:
KiCAD  画原理图非常漂亮,很喜欢

网友:
立场EDA真香!

网友C:
网页很难打开..........谁能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页很难打开..........谁能转过来?

太长了 ...

网友:
已经从 eagle 转到 kicad

网友:
Kicad 整体感觉很流畅.  工作流清晰 , 工具够用 . AD里面菜单太多了,不喜欢.

网友:
简单板子还行,稍微复杂一点的,功能太弱了,效率很低,当然,耐着性子画也是可以的

网友:
先睹为快, 转移了一些图片过来

网友:
A用久了,这个用了几次都不习惯。

网友D:
我安装了5.99版本,只能在完整的WIN10版本上运行。WIN7和win10 LTSC版本安装好后都无法运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我的win10 LTSC可以运行。

网友B:
额,发现自己装的是4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发现自己装的是4 ……

4 和 5 不是一回事儿,4 以前装过,没用几下就放弃了,

但后来 5 出来以后,用了几次之后就不再放弃了。

网友D:
我在WIN7 和win10 ltsc版本上打开就报这个错误。

网友:
5.99 ubuntu

网友:
引用 楼主:
4 和 5 不是一回事儿,4 以前装过,没用几下就放弃了,

但后来 5 出来以后,用了几次之后就不再放弃了。 ...

难怪我都用不下去…… 以前还是3.x的,后来4.0了也还是用不下去

网友:
树莓派计算模块的底板就是用6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WIN7 和win10 ltsc版本上打开就报这个错误。

我的win10 LTSC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安装了5.99版本,只能在完整的WIN10版本上运行。WIN7和win10 LTSC版本安装好后都无法运行,不知道怎么回 ...

链接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win10 LTSC可以运行。

有链接么?

网友E: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windows/nightly/,这个是5.99,下最新的就可以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windows/nightly/,这个是5.99,下最新的就可以试用了 ...

谢谢,太狠了,每天几个更新版本

网友F:
kicad怎么设置选中的元件或者选中的线批量修改参数?比如导入外框dxf后有元件位置的标识需要改到丝印层,怎么把选择的线一次性改到一个层去?

还有就是元件参数有没有一键到元件中间,左边,右边的功能?不然一个一个参数拖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kicad怎么设置选中的元件或者选中的线批量修改参数?比如导入外框dxf后有元件位置的标识需要改到丝印层,怎 ...

絲印批量移位參考: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8&pid=10863775
(或者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058-1-1.html 5 樓)

网友(2021-10-04):
最低需要win8.1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