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要如何实现步进电机加减速算法?

楼主(2021-01-27):
使用DM542+57电机
PUL: 控制脉冲个数 让步进电机旋转
DIR:控制步进电机方向
ENA:使能步进电机
javascript:;

用51单片机定时器控制PUL个数使步进电机旋转,要如何实现步进电机加减速算法?

通过改变定时器的初值改变步进电机的旋转速度。
通过改变PUL脉冲的个数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

我要如何让步进电机稳定的加速 匀速 减速 停止?

网友:
这个网上很多介绍,什么梯形之类

网友:
可以看看DM556,不需要单片计算加减脉冲,驱动器直接带设置加减速度,控制起来非常简单

网友:
我觉得51速度太慢了, 最好找个>100M的m4核的CPU.  可以先实验梯形加速, 之后实验S型加速

网友:
你这个需要控制脉冲频率,看你需要的速度对定时器要求高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