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变焦镜头有驱动方案吗?

楼主(2021-01-27):
最近想用树莓派做视觉,板子已经买了,使用SONY镜头。
淘宝选的变焦镜头,但基本都不配驱动。。不知道这种非常小的步进有没有成熟的驱动方案。
镜头没有限位,估计是通过电流判断。。
大家有知道驱动方案吗?

网友A:
可以使用1-2相步进驱动,里面会有红外光耦配合反射条做原点定位。
zoom马达做粗调,ld马达做微调。
要想快速对焦还是要花点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1-2相步进驱动,里面会有红外光耦配合反射条做原点定位。
zoom马达做粗调,ld马达做微调。 ...

但我看他只有8根线,一个电机4根线。像是普通步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1-2相步进驱动,里面会有红外光耦配合反射条做原点定位。
zoom马达做粗调,ld马达做微调。
要想快 ...

普通步进,功率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看他只有8根线,一个电机4根线。像是普通步进而已

就是普通步进,但一定要有原点定位的。
有减速齿轮力就大了,人家都设计好了,不要有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步进,但一定要有原点定位的。
有减速齿轮力就大了,人家都设计好了,不要有疑问。 ...

非常感谢,原点定位可能只有自己加了。。这种镜头没有成熟的控制板吗?我看好像也蛮通用的。

楼主:
BD6753KV这个芯片好像是专门驱动镜头,但资料太少,研究下。

网友:
淘宝有吧,搜下38模组

网友:
两个步进电机,一个ZOOM,一个FOCUS,上电先往一个方向转到极限位置
控制镜头容易,对焦算法是难点

网友:
我做过  就是两普通小步进电机  有原点定位 爬坡算法

网友:
用过fm1208s驱动这种小步进,就是4个半桥。用来做指针表,回零就是往负方向一直跑,步数大于总行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