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一个PCB,垂直固定在另一个PCB上,用什么配件合适?

楼主(2021-01-27):
体积尽量小,尽量焊接,有一定的强度,别一晃就坏了。
类似显卡插在主板上这种结构。但是不需要这么多引脚。主要是固定。
想找直角L形的焊接片,貌似没找到。用螺栓固定的那种角接件,体积有点大。

网友:
垂直连接2个PCB,体积尽量小,尽量焊接。
有2个非常廉价的选择:
1.如果立着的PCB很小,可以参考玩具里的音乐IC,主板开槽,槽旁边有焊盘,小板做成T型限制插入深度,插入主板槽,焊接。音乐IC通常是单面板不是很结实,但这个做法如果是双面板的话,还是很结实的。
2.如果板子不小还需要抗震,可以参考一些电源或逆变器里模块的做法,可以考虑90度单排弯排针,弯排针焊小板边上,插入主板,焊接,剪掉多余的长度。

如果楼主主要是想固定而不是电路连接,可以寻找“开槽铜柱”或“PCB焊接端子 接线柱90度”,前者可能需要定制,后者是拧铜鼻子的,但用来拧板子也足够好,有很强的矩形的,也有简单的金属片弯成L型的

网友:
90度排针

网友:
好多电源直接在pcb 上开金属化的槽孔,两个pcb 直接焊接

网友A:
如果考虑维修的话,就不能用那种焊死的,除非坏了一起换。
如果考虑维修的话,用90°双排针加双排座感觉是比较经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维修的话,就不能用那种焊死的,除非坏了一起换。
如果考虑维修的话,用90°双排针加双排座感觉是 ...

立着的是一个电池板,就正负极两根线,理论上用两个金属结构固定就行了。不需要信号线。
这里没故障点,不存在维修拆卸的问题。
排针的话,强度不够,还得加固。想直接用带加固功能的。

网友B:
我这个绝壁适合你

网友:
我也是用弯排针处理的。如果针数超过10个,强度绝对够。

网友:
pcie贴片铜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绝壁适合你

创意不错,看上去母插件还需人工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创意不错,看上去母插件还需人工修正

贴片直接贴了就行,如果焊盘设计的合理应该不需要修正,我这个是自己拿风枪吹上去的,稍微注意了点,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绝壁适合你

确实不错。这个插头叫什么名字!

网友:
6.3插片 焊片 PCB焊接端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不错。这个插头叫什么名字!

6.3插片端子 250防倒插片 0.8mm 带定位45度/90度 铜镀锡
6.3线路板插簧 PCB焊板 焊接中型保险丝接头 母头端子 铜 250插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插片端子 250防倒插片 0.8mm 带定位45度/90度 铜镀锡
6.3线路板插簧 PCB焊板 焊接中型保险丝接头 母头 ...

谢谢,搜到了。
设计了一个内部空间比较小的产品,里面想放置两节标准18650的电池,采用电池仓的方式,刚才比划半天,感觉还是有干涉。结构不好弄。
可能得放弃这个放置,内置一个两节18650的电池包或者聚合物的电池包,然后不依赖PCB,单独固定了。
不过提发的这个焊接片确实很合适。强度也够。能摆下的话,就做一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搜到了。
设计了一个内部空间比较小的产品,里面想放置两节标准18650的电池,采用电池仓的方式,刚 ...

貌似最小的是2mm的插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绝壁适合你

这个真不错! 刚好我还有一大包
这东西据说走电流能到50A?

网友:
插上不用拔下来可以用插片,如果要拔下来那不要了,这东西插上去很难拔下来的

网友:
直接焊接上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