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平台双屏异显方案解决

楼主(2021-01-28):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
可以参考下树莓派的显示驱动,比如SPI屏幕, MCU屏具体看你的芯片支持情况。没对应MCU屏的接口用IO模拟也可以。

其实主流的双屏异显都是处理器本身带有多个屏幕接口,比如LVDS加MIPI  MIPI+RGB 或者 双MIPI 双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