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工作在低温下热管吗?怎么购买

楼主(2021-01-28):
最近设计一个TEC温度控制系统,想用热管传递低温下的热量,温度大概在+10~+20度之间
有能在这个下正常工作的热管吗?怎么购买

网友A:
热管的作用难道不是使热管整体保持温度一致吗?还分高温低温吗?然后热管购买,不是在淘宝订购或者选好外形直接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管的作用难道不是使热管整体保持温度一致吗?还分高温低温吗?然后热管购买,不是在淘宝订购或者选好外形 ...

区分的,常用的热管工作介质是水,不能在零下工作,如果是氨或者乙烷就可以在零下工作了。
我查了一下,普通热管在10度以下工作状态不太好。

网友B:
有低温的,填充不同的冷媒,工作温度范围不同,比如甲醇热管,工作温度是-20℃~+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低温的,填充不同的冷媒,工作温度范围不同,比如甲醇热管,工作温度是-20℃~+80℃。 ...

就是的,但是怎么购买呢,淘宝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的,但是怎么购买呢,淘宝怎么都找不到

做低温热管的厂家很多,但应该没有在淘宝上销售的,这不是小作坊能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低温热管的厂家很多,但应该没有在淘宝上销售的,这不是小作坊能生产的。 ...

有推荐的供应商或厂家吗?我去问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供应商或厂家吗?我去问一下

各大CPU散热器厂家都能做,比如AVC。
我们以前做导热是找CPU散热器厂家定制的,散热器是成品,没单独买过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大CPU散热器厂家都能做,比如AVC。
我们以前做导热是找CPU散热器厂家定制的,散热器是成品,没单独买过 ...

好的 我去找找

网友:
找做CPU散热器的厂家谈谈,应该都是可以定制的。

网友C:
如果只要一两根自己做个好了,现成的铜管买段来两端需要传热的部位焊好,弯好成型,里面灌点冷冻油(机器润滑油),封口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要一两根自己做个好了,现成的铜管买段来两端需要传热的部位焊好,弯好成型,里面灌点冷冻油(机器润 ...

我看生产过程中需要抽真空 这个自己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要一两根自己做个好了,现成的铜管买段来两端需要传热的部位焊好,弯好成型,里面灌点冷冻油(机器润 ...

不行,为了满足液/气转换的表面张力和渗透要求,管子内部加工过纹路或者烧结了金属微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