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TTL转RS232芯片,单通道,小尺寸

楼主(2021-01-28):
求推荐TTL转RS232芯片,单通道,小尺寸。
最好是SSOP 8,或QFN等小体积的。

网友:
波特率不高用三极管搭

网友:
CH340N,SOP8。

网友:
or CH330NHT42B534,SOP8。

网友:
没有这样的,我发过贴子过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754-1-1.html

网友:
RS232端要求不高就反相器,SOT23-6的双反相器还是有的。

网友A:
RS232 早該淘汰了

楼主:
这个都是USB 转TTL 232的,不能用。

网友B:
老哥业务不精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 早該淘汰了

RS232在行业上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目前找了只有TSSOP16封装的,单通道芯片。

网友:
MAX3180
SOT-2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业务不精啊,哈哈哈

对喔!一时不查,要得是 TTL 而不是 RS-232,呵呵~

网友:
MAX3226ECTE+T TQFN-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232 早該淘汰了

测试了RS232还不够TTL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