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比较好买的电力载波芯片,低压的

楼主(2021-01-28):
最近看了TI出了一款芯片,型号是THVD8000以及旧的芯片THVD8010
如图,是一款低压电力载波的,直接RS485通信

看手册只能用于12V的,24V好像不行,有类似于这样的其它芯片么?求推荐24V,48V能用的,类似这要的OOK调制的,

https://www.ti.com.cn/cn/lit/ds/ ... 252Fcn%252FTHVD8010

楼主:
这款芯片使用非常简单,元器件也非常少

网友:
那不是有隔直电容么,48v就能用啊。

网友:
古老的NE555和LM567

网友(2021-05-12):
现在好像只能买模块了吧

网友A(2021-10-19):
楼主后来用上THVD8000没有?这个通信方式抗干扰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用上THVD8000没有?这个通信方式抗干扰性能如何?

没有用过,你是要用在你最近发过的一个贴子中么,大电压的485,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你是要用在你最近发过的一个贴子中么,大电压的485,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

那个帖子是一个,另外有一个项目想把通信和电源合并

网友:
电力载波...
有没有带宽大些的,可以传输音视频的方案啊?

网友B:
可以24V的,应用上明说了 “Typical applications are realized with the
THVD8000 transmitting over a power bus of 24VDC or 24VAC with currents from 100mA to 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24V的,应用上明说了 “Typical applications are realized with the
THVD8000 transmitting over a po ...

这种用电容耦合载波传输的,只要耦合电容耐压足够,和线路直流电压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
关注过一段时间,需要大电容大电感来滤波,载波频率比码元更高,对线缆匹配也有要求。
国内暂时没找到替代的,所以就放弃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