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单电源仪表运放,不完全饱和,ina826

楼主(2021-01-28):
最近遇见奇怪的问题,仪表放大器非线性的失真
型号是TI的INA826,采用单电源差分,采集4-20mA信号
结果出现饱和,但是这个饱和又不是直接压平,而是放大倍数随着电压增大而降低,实在分析不出来是什么情况,求教论坛各位老师傅

电流源是4-20mA,0.1Hz的三角波

网友A:
采集4-20mA电流,直接加负载电阻,和一级电压跟随器,中间适当加点RC滤波,进AD就可以了,没必要上这么贵的运放吧,普通LM358,给它加个-2、3V的负电源,妥妥的,只要是正品就没事,有失调也不怕,AD那边软件校正即可

网友:
你这个4-20ma的电流回路在哪里。。。

网友:
2楼大神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集4-20mA电流,直接加负载电阻,和一级电压跟随器,中间适当加点RC滤波,进AD就可以了,没必要上这么贵的 ...

那么,STM32等,内置ADC的效果如何,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STM32等,内置ADC的效果如何,是否稳定?

STM32自带的ADC毫无问题,不过想要好的效果,给ADC一个稳定低温漂的基准就特别重要了,采集4-20mA这电流型的信号,比0-5V,0-10V这类电压型信号更好处理和防护,可以得到更稳定精确的转换结果。

网友:
4-20mA电流,最小有效电流3.25mA,又不是从0开始,用个轨对轨运放LMV358之流的,根本不用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