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增加电流保护功能

楼主(2021-01-28):
如下图当P1短路时,会烧R1,R2,如何增加保护电路?

网友:
电阻太大了

网友:
选个合适的PTC 热敏电阻

网友:
可以考虑用快速响应型的PTC
或者用一个仪放放大电阻两端的信号,然后用比较器设置一个门限,当电阻两端的瞬间电流超过一定值是,让比较器的输出去驱动电源开关,切掉电源
当然,电源开关一般是用一个高电流的PMOS+NPN三极管的方式进行控制

楼主:
感谢坛友们的热心,现在的情况是P1直连后电压直接加在电阻上,电阻上电流过大电阻会烧掉。

网友:
限流电源

网友A:
电机都短路了还保护电阻干嘛,这个电阻应该是保护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都短路了还保护电阻干嘛,这个电阻应该是保护电机的

这个是一个特殊应用,就是电机有时会带电接线,有时不小心会碰短路。

网友:
加MOS快速关断

网友:
两条路:
1.硬扛
选用高脉冲电流绕线电阻,陶瓷膜,单个可以撑几十W/5s
2.用反馈电路,可以用三极管或mosfet,mosfet可以用N mos接negative rail,或pmos接 positive rail

网友:
eFuse, TPS259571DSGR, 0.5A -  4A

网友:
电阻加大功率,然后程序做过流保护。短路了立马停止输出

网友:
比较懒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满足要求的可恢复保险;
高级点的就是加入过流保护电路,可以是过流切断或限流,看应用和成本选择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
增大电阻功率,添加保险丝,你这个电流功率实在是太大了,就是个加热棒

网友:
上自恢复保险代换电阻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参数,当P1短路时,经过简单计算,两个电阻通过的电流为48A,功率为1152W,电阻体积不小哇,加一个断路器较合适,但只是治标。

关键是:为啥要冒着电机短路的危害带电作业呢?符合安规吗?个人认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治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个特殊应用,就是电机有时会带电接线,有时不小心会碰短路。

过载保护用空开,短路保护用保险,简单实用效果不见得差

网友:
增加高边开关

网友:
支持4楼的取样控制法。很多移动电源和电子烟都用到这个原理。经典的单片机取样控制保护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解答,另外坛里有没有对模拟电路比较好的坛友,我现在个人开发的产品有点模拟方面的知识想有偿请教,有意可以短消加我一下。

网友B:
“康铜丝电阻”看起来很粗,不知道扛不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铜丝电阻”看起来很粗,不知道扛不扛得住。

这个后面加电路和软件一起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