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的速度最快的USB转串口芯片,波特率能到多少?

楼主(2021-01-28):
我用CH340测试,波特率可以到3Mbps,还有速度可以更快的USB转串口芯片吗?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2M试过,有时候不太稳定,凑合能用。之前用FT232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试过,有时候不太稳定,凑合能用。之前用FT232RL.

不稳定是usb转串口芯片不稳定,还是下位机不稳定,这个有没有仔细分析过?
刚看了FT232H,可以到12Mb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稳定是usb转串口芯片不稳定,还是下位机不稳定,这个有没有仔细分析过?
刚看了FT232H,可以到12Mbps ...

你连续收10m试试。。丢数据无药可救了。

网友B:
最快的还是PL23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快的还是PL2303

能到多少?

网友:
FT232肯定比CH340稳吧,具体数据没测过,只是用来debug

网友:
自从遇到过串口掉线的坑,这东西不敢用了,和电脑品牌关系很大,有的电脑就是要掉线,电压不稳,抗干扰差,一个浪涌直接掉线

网友B:
波特率能到12M吧,波特率是一个方面,发送效率也很关键,比如同样的波特率,PL2303每秒内发送的数据量就比CH340大的多,而FT232每秒内发送的数据量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能到12M吧,波特率是一个方面,发送效率也很关键,比如同样的波特率,PL2303每秒内发送的数据量就 ...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CH340 自收自发,最多不能超过1M,否则就丢数据

网友:
兼容性,稳定性 CH340都不错

网友:
可靠才是关键,FT232或CP2102才算。

网友:
串口干到这程度了都

网友:
stm32啊,波特率还能瞎b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