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OPENWRT怎么设置路由IP?

楼主(2021-01-28):
请教坛友OPENWRT怎么设置路由IP?让另外一台虚拟机连上这个网。

网友A:
先描述下拓扑吧
openwrt在虚拟机上?

vmware?virtualbox?

网友B:
如果openwrt也是虚拟机,可以用单臂路由或者虚拟交换机划分vlan的方法,让其他虚拟机通过openwrt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描述下拓扑吧
openwrt在虚拟机上?

VMWARE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openwrt也是虚拟机,可以用单臂路由或者虚拟交换机划分vlan的方法,让其他虚拟机通过openwrt上网。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都在vmware下的话:
1、openwrt上添加两块网卡,一块用桥接或NAT用作外网出口,一块网卡用仅主机模式;
2、要通过openwrt上网的虚拟机的网卡设置为仅主机模式;
3、openwrt的lan默认是dhcp是开启的,会和主机的VMware DHCP Service服务有冲突,需要关闭主机上的VMware DHCP Service服务,虚拟机上就能从openwrt自动获取IP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在vmware下的话:
1、openwrt上添加两块网卡,一块用桥接或NAT用作外网出口,一块网卡用仅主机模式;
2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