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rk Code为A1和A00的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1-01-28):
图片如下,都是SOT23封装的:

A1放狗搜能找到是双二极管,但是测量起来,3和2正向导通,1和另外两脚都不通,看起来是P沟道MOS管。

A00网上找不到任何资料,测起来是2和3正向导通,1和另外两脚都不通,看起来是N沟道MOS管。

请教这两个管子是什么型号,有了解的大神吗?

网友A:
A1不是BAW56的话就是LP3401LT1G,30V PMOS,
A00应该是AS2300,20V 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不是BAW56的话就是LP3401LT1G,30V PMOS,
A00应该是AS2300,20V NMOS

谢谢!A1应该是LP3401LT1G。但是A00可能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A1应该是LP3401LT1G。但是A00可能不对:

楼主:
哦,谢谢!应该是不同公司的产品,所以Mack Code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