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10自带的Hyper)启动虚拟机后一直停留在Hyper-V黑屏界面,不继续开机。

楼主(2021-01-29):
如图,新建的虚拟机,配置了一个ISO安装文件,在虚拟机的DVD光驱里面。
在这个界面不动了。等多长时间都不动。

网友A:
没事实需求不要用hyperv。。开了系统性能暴降20%
m$阿三出品必属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实需求不要用hyperv。。开了系统性能暴降20%
m$阿三出品必属垃圾。

这个是阿三出的啊
不过home版docker需要开启hper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实需求不要用hyperv。。开了系统性能暴降20%
m$阿三出品必属垃圾。

vmware装上后,好像后台常年运行一堆东西,开机时候也是有一堆启动项。还有今天运行好好的虚拟机,明天就不能用了。
Hyper这么差,还有哪个能用?
virtualbox好像也有点折腾人。
除了上面这三个,还有好用点的吗?

网友:
vmware很好用,性能也很好,一直在用的

网友:
vbox一般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mware装上后,好像后台常年运行一堆东西,开机时候也是有一堆启动项。还有今天运行好好的虚拟机,明天就 ...

有时候需要找找自己的原因,vmware早就大规模商用了,像你说的这么不堪,大公司难道都是傻子?
我用vmware15.5跑win10 LTSC两年多了。
虚拟机多次异常关机(整个笔记本断电,使用虚拟机直接断电等)
一直很稳健,一些测试程序,或者很少使用的程序,我都是在虚拟机里跑。

网友:
现在遇到的唯一问题,如果开着虚拟机,笔记本进入睡眠或者休眠模式,
虚拟机可能直接无法唤醒了,这个碰到过好几次。
重启以后一切正常。

微软的hyper也尝试用过,因为显示的问题直接放弃了。

我觉得你用vmware最合适,安装win10后,保留一个备份,随时可以重启新系统。

网友B:
vmware不二选择,效率最高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vmware不二选择,效率最高没有之一。

是啊,其他的都是感觉慢慢悠悠的。vmWare感觉明显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