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牛指点下关于BTL功放电路学习的疑问?(内附模电高清电子书)

楼主(2021-01-29):
(1)关于BTL功放电路,书P189上面写到 “ 输出功率与 OTL 功率放大电路相比,在相同的直流工作电压VCC和负载阻抗相等时,输出功率是OTL功放电路的四倍   ”,这个四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2)书上面P190还写到 “功率放大电路输出端无耦合电容,而且扬声器不接地,即所谓的负载浮地,这对修理是不方便的,而且扬声器很容易烧坏,这一点与 OCL 电路相同。”  浮地就容易烧,是因为没有接地端,维修的时候仪器仪表的探头或者表笔接触到电路的时候容易导致积累静电导致过电压或者电流烧掉喇叭吗?
  懂模电的大牛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OTL输出电压高了2倍,功率就是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L输出电压高了2倍,功率就是4倍

谢谢,功率计算的公式是知道的,我没在问题描述中表述清楚,其实我想请教是电压怎么是2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L输出电压高了2倍,功率就是4倍

你好,我想请教的是是为什么BTL方式下输出的电压会是OTL方式的2倍呢?OTL的另外一个半周是电容在提供能量,也就是说负载上在一个周期内都是有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请教的是是为什么BTL方式下输出的电压会是OTL方式的2倍呢?OTL的另外一个半周是电容在提供能量 ...

电容提供能量,但是电压的有效值应该是变成供电的一半了。
你用pwm 占空比的概念来理解。所有的能量都是有电源提供,OTL另一半周期,电源没有提供能量

网友B:
你选了弄清楚OTL和OCL的区别,再去考虑理解BTL的电路电路形式,OTL和OCL都可以接成BTL方式,也叫桥接,就是一路输出正常向信号,别一路输出反相信号,+V-(-V) =2V,关系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了弄清楚OTL和OCL的区别,再去考虑理解BTL的电路电路形式,OTL和OCL都可以接成BTL方式,也叫桥接,就是 ...

谢谢,理解了兄台的意思了。OTL和OCL都可以接成BTL方式,也叫桥接

网友(2023-05-02):
图1 >  (OCT 功率放大器) 单电源VCC  T5、T6 推挽C6电容向扬声器充放电发出声音,输出功率乘1。

图2 >(OTL 功率放大器)双电源+VCC  -VCC
VT2、VT3推挽直接向扬声器推送正弦波发出声音(取消了电容),输出功率乘2。

图3 >  (BTL 功率放大器)双电源 +VCC -VCC VT2、VT5 上半周期正弦波导通扬声器发声,输出功率乘2。

VT4、VT3 下半周期正弦波导通扬声器发声,输出功率乘2,所以(上、下正弦波周期)功率乘4。

以上3款电路是很常见的。

图4  是以上那种电路?

图5  学懂以上三种就可以学这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