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见有人拆解一个设备里面好像通过pcb布线检测是否潮湿,还能找到吗?

楼主(2021-01-29):
如题,突然想起,好奇想看看,但是找不到链接了,也想不起关键词了。
请帮忙回忆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就是那种遥控器使用的按键差不多的方式吧

网友:
用PCB 的引线去检测湿度,我觉得不靠谱;

走线的铜遇到液体,电解后就氧化了,表面附着一层氧化物,之后要么铜烂掉,要么就不再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那种遥控器使用的按键差不多的方式吧

专门的湿敏传感器,不是PCB布线,特殊材料印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