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软件和应用可以远程操作电脑上的应用软件?

楼主(2021-01-29):
家里有一台戴尔Vostro 成就 5460的笔记本,win7 64位系统,24小时开机。上面装了autocad和photoshop等软件。家里是50M光纤。
现在需要一个远程控制软件,可以在单位电脑上安装后,用单位的电脑远程控制家里的笔记本,远程操作使用上面的autocad等软件。
同样最好能在安卓平板电脑上也装一个对应的app,同样可以远程使用笔记本上的应用软件。
免费的最好。
请推荐吧,谢谢。

网友A:
搞ddns或者zerotirer获取互联网访问能力,然后用微软自己的远程桌面才是王道.

网友B:
两个QQ 号即可。

网友:
anydesk
3L说的局域网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C:
数据量不大的,向日葵即可

网友:
向日葵或者teamview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QQ 号即可。

QQ的远程连接太慢了。慢吞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Q的远程连接太慢了。慢吞吞的。

向日葵吧,又在干私活了。

网友F:
目前我是用QQ的,也有向日葵,但是没安装客户端,不知道向日葵可不可以自动接收远程控制

网友:
用zerotire 先建立连接,然后使用微软自带的远程桌面,udp不限速的,非常好用,网络一旦打通跟局域网一样爽。另外如果你要干私活的话,还不如把笔记本带到办公室,隐藏起来,设置合盖不休眠,然后局域网用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

网友:
有个新的同事推荐的ToDesk

网友:
我对比过向日葵 anydesk和qq远程,向日葵是最流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我是用QQ的,也有向日葵,但是没安装客户端,不知道向日葵可不可以自动接收远程控制 ...

这个当然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ddns或者zerotirer获取互联网访问能力,然后用微软自己的远程桌面才是王道.

你说的这种方式会比类似向日葵这种更流畅吗?有没有实际对比过?

网友:
一直在用向日葵,挺不错的

网友:
ipv6+微软自带的远程,目前感觉挺好的

网友G:
mstsc>anydesk>向日葵>qq>temaviewer

我基本每天都远程,mstsc有手机版的

网友:
向日葵或者teamviewr +1

网友:
引用 网友G:
mstsc>anydesk>向日葵>qq>temaviewer

我基本每天都远程,mstsc有手机版的

改天试试前两个

网友H:
微软自带的远程

网友:
内网我们一般用radmin,你这个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这个需要这边有人应答一下,不可行
我一直在用向日葵,免费的就能解决问题,收费的还能远程开关机,远程管理文件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微软自带的远程

这个做不了内网穿透

网友:
zerotirer 免费的

网友:
frp穿透,再用自带的远程桌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量不大的,向日葵即可

向日葵是不是要每年交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向日葵吧,又在干私活了。

两台电脑都要安装向日葵客户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台电脑都要安装向日葵客户端么?

是的,开了就不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