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卡尔曼滤波器的简单验证

楼主(2021-01-29):
        分享卡尔曼滤波器的简单验证,主要分享一种简单的验证思路,大家可以用这个流程验证自己的算法

        工程基于上一个帖子的工程

        温度曲线

        加速度曲线

        波形显示工具使用:SerialView

网友:
感谢分享,我个人还是喜欢用J-Scope,不占用串口资源 不需要串口打印

网友:
这个看着直观

网友:
lz厉害,爱钻研

网友:
滤波的理想值 是在中轨吗

网友:
模型是假设数值不变,所以是低通滤波效果.

网友:
楼主,这软件示波器的代码在你给的代码里面没看见啊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串口绘图工具看着不错。

网友:
卡尔曼滤波

网友:
可以讲讲参数如何调节

网友:
楼主是来晒女朋友的~

网友:
这个不错,正需要用到

网友:
打赏100汤圆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个串口工具挺不错的

网友A:
KalMan_Update  与 Kalman_Filter 这两个函数执行结果是一样吗 ?

网友:
楼主能回复一下我的那个问题吗 ?

网友:
我看了你的函数,KalMan_Update 这个函数是可以对卡尔曼滤波算法所用的参数函数自己进行计算出来吗?不用设置卡尔曼滤波器的参数了。而Kalman_Filter 这个函数的滤波器参数 协方差这些需要使用的人自己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lMan_Update  与 Kalman_Filter 这两个函数执行结果是一样吗 ?

我没有太多验证,网上找的,仅供参考。。

网友(2021-08-28):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太多验证,网上找的,仅供参考。。

需要设置相关系数吗,也就是你温度曲线的那个图和加速度曲线那个图都是同一个程序,系数这些也不用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