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通过3.7v白色聚合锂电池,给单片机供5V 1A电源的电路

楼主(2021-01-29):
小弟第一次接触锂电池,怕爆炸。我的单片机是5V的输入,我用的锂电池是那种充电宝里面那种白色聚合物3.7-4.2v锂电池。我想找一个有可以给我的锂电池进行充电和保护的好使电路。如果顺便可以把我的输出控制为5V就最好了,谢谢群友们!!!

楼主:
就是这种锂电池

网友:
BQ25895
带充电,带关机端子,带OTG 5V输出,I2C程序可编程,应该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A:
抄一个单节的充电宝电路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一个单节的充电宝电路不行吗?

你太聪明了

网友B:
adafruit 家的 powerboost 扩展块了解下:充放电管理、升压5V输出、电池电压采样都齐了

原商品地址: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2078

原理图给你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afruit 家的 powerboost 扩展块了解下:充放电管理、升压5V输出、电池电压采样都齐了

原商品地址:https ...

你太狠了,666

网友:
关键字:充电升压放电一体可调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afruit 家的 powerboost 扩展块了解下:充放电管理、升压5V输出、电池电压采样都齐了

原商品地址:https ...

666,谢谢分享,也正需要电池供电5v电路

网友C:
什么单片机只能5V供电?直接电池电压接上好了,省了升压了,功耗降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
TP5400自带升压电源,只需要一个二极管和电感

楼主(2021-09-05):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片机只能5V供电?直接电池电压接上好了,省了升压了,功耗降得不是一点点 ...

单片机干电池、纽扣电池一般多少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干电池、纽扣电池一般多少V供电

很多单片机支持2.x到5.5V供电,锂电池供电电压肯定在区间内

网友:
加一个充电管理芯片,加一个升压芯片

网友:
现在单片机都是3.3V,搞个LDO,把3.4V-4.2V降压稳压到3.3V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