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量不大的内网穿透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1-01-29):
请教数据量不大的内网穿透是怎么实现的?有的小盒子,可以自动采集模拟量值上传到服务器。不需要购买服务,直接一插网线就可以。

网友A:
穿什么透,盒子作为从机本来就不需要穿透,直接连固定服务器的IP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什么透,盒子作为从机本来就不需要穿透,直接连固定服务器的IP就行了

那我在一个电脑上存的视频可以随时在服务器上显示?好像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在一个电脑上存的视频可以随时在服务器上显示?好像不行吧。

第一步,电脑连接服务器,第二部服务器向电脑获取视频流信息,不建立连接谁也不认识谁,只有客户端去访问服务器的,没有说服务器去主动访问客户端,服务器怎么知道谁是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电脑连接服务器,第二部服务器向电脑获取视频流信息,不建立连接谁也不认识谁,只有客户端去访问 ...

好的,谢谢,我想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想一下看看。

像你这个模拟量传输最简单了,TCP直接连接到服务器IP,直接发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个模拟量传输最简单了,TCP直接连接到服务器IP,直接发数据就行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