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中为什么都用NTC测试背光温度?

楼主(2021-01-29):
发现不少带测温功能的TFT,基本都是用NTC来检测背光灯的温度变化?那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精度要求又不高,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
用热敏电阻测温度难道不是常规操作吗?理由很简单就是不需要放大电路,不需要阻抗匹配,甚至直接接入背光控制电路都可以,价格便宜容易买到,各种封装都有。

楼主:
热敏电阻有NTC和PTC两种,TFT内测温好像都是用的NTC。除了价格因素,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线性好,反应灵敏,便宜,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