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S320F28X的DSC如何解锁

楼主(2021-01-29):
请教一下,TMS320F28X的DSC如何解锁?
好象是写入了128位的密码,然后就不能重新烧录固件了。具体型号是TMS320F28035,有坛友玩过吗,能不能一起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key的情况下就是解密,现在好像都是软解了

网友:
不知道密码就不行了,当年就因为这个废了好几片28035。

网友:
TMS320F28035这颗芯片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行业应用极为广泛,当年买过F28335的开发板,知道一旦误锁,如果不知密钥,芯片就报废了。

网友:
本来想把开发板资料分享出来,一搜本论坛,哗哗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