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的封装信息没在手册中

楼主(2021-01-29):
下载了芯片的规格书, 数据手册等, 没有找到封装信息。 128脚, 间距多少?长宽? 有没有散热焊盘等。 因为是用kiCAD需要这些参数, 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LQFP128 14*14 0.4pitch,kicad官方封装库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QFP128 14*14 0.4pitch,kicad官方封装库里就有

库里是有,但是这个14*14, 0.4是哪里得到的信息? 手册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及。有没有地焊盘呢?芯片底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库里是有,但是这个14*14, 0.4是哪里得到的信息? 手册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及。有没有地焊盘呢?芯片底部? ...

人家资料里给了AD的封装库文件,打开看一下啊

网友B:
给的AD封装,估计在kicad是打不开的,你就按照通用的LQFP128 14*14 0.4pitch就行了,这个封装本来就是通用的集成电路封装,没人喜欢去搞特殊非标的出来,放心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的AD封装,估计在kicad是打不开的,你就按照通用的LQFP128 14*14 0.4pitch就行了,这个封装本来就是通用 ...

多谢。  因为之前遇到过脚间距0.3和0.4, 0.5, 0.65等差别的, 像qfn16 有3x3, 4x4的,最好还是能在规格书上加几行字, 这个也不是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资料里给了AD的封装库文件,打开看一下啊

广告软件到期没续费, 没用了。 jlceda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的AD封装,估计在kicad是打不开的,你就按照通用的LQFP128 14*14 0.4pitch就行了,这个封装本来就是通用 ...

又入了坑啊,  芯片底部有散热焊盘,  我们走了线, 满满的。 所以说芯片规格书还是写下。

芯片底部

芯片底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入了坑啊,  芯片底部有散热焊盘,  我们走了线, 满满的。 所以说芯片规格书还是写下。 ...

没入到坑里,我们的参考PCB及参考封装这里都不接地的,我们的走线也是满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入到坑里,我们的参考PCB及参考封装这里都不接地的,我们的走线也是满满的 ...

这个焊盘不用接地, 有隐患会短路我下边的走线吧, 不能100%保证的吧。

下一版本我们会把封装改一下, 焊盘放上去, 走线张开这个焊盘。

网友C:
我也是芯片买回来了没翻过来看啊,板子都打回来了,居然还有个散热焊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芯片买回来了没翻过来看啊,板子都打回来了,居然还有个散热焊盘 ... ...

这个焊盘确实不用物理连接,只要不有和其他线路短路风险,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焊盘确实不用物理连接,只要不有和其他线路短路风险,没有问题的。 ...

恩,还好过孔都盖了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入了坑啊,  芯片底部有散热焊盘,  我们走了线, 满满的。 所以说芯片规格书还是写下。 ...

我这边也是掉这里了。也是还好,有盖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