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本安电源带多个本安设备的可能性

楼主(2021-01-30):
如题,坛子里有做本安设备的吗?一个本安电源带多个本安设备是否可行?有哪些限制条件?比如Ci和Co,Li和Lo有什么要求吗?多谢

网友:
据我所知,Uo<=Ui;Lo<=Li;本质安全性设备使用时要用的关联设备,比如安全栅。关联设备用在危险区时要放在隔爆盒内。

楼主:
嗯,这个是必须的,现在的问题是Co和Ci的问题。就比如本安电源A是本安设备B的关联设备,A的Co是10uF,B的Ci是8uF。一个A连接一个B是没问题的,但如果1个A连接2个B行不行?因为B中有两个二极管可以防止B中的电容对外放电,两个B并起来的Ci是按照8uF计算还是16uF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是必须的,现在的问题是Co和Ci的问题。就比如本安电源A是本安设备B的关联设备,A的Co是10uF,B的 ...

这样可以的,我13年做过本安认证,在上海做的.他只认证你选定的部分本安电路.不知道现在的规则有没有改变.

网友A:
以前发现负载电容大了有的本安电源根本电压起不来,串个电阻可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发现负载电容大了有的本安电源根本电压起不来,串个电阻可以起

应该是启动过程中给负载电容充电导致过流保护了,串个电阻会减小充电电流就能启动起来,这种应该是负载电容大很多才会出现的情况。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启动N次才能起来,也就是给电容充电,随着电容电压上升,充电电流没那么大了,就启动起来了,当然按照安标要求,这种用法是被禁止的。

网友:
带多个得满足Uo<=Ui1+Ui2+..... ;Lo<=Li1+Li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是必须的,现在的问题是Co和Ci的问题。就比如本安电源A是本安设备B的关联设备,A的Co是10uF,B的 ...

据资料讲,加双二极管之后Ci会神奇地变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资料讲,加双二极管之后Ci会神奇地变成0

哪个资料?有链接或者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07-21):
引用 网友B:
据资料讲,加双二极管之后Ci会神奇地变成0

这么神奇的功效?  卖二极管的商家说的

网友:
反向不能放电,但会有启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