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个气囊玩玩,视频为证。

楼主(2021-01-30):
一台报废车的AIRBAG,   快过年了,听个响先。

转成GIF太大了,自己下载MP4看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气囊爆炸 :)

网友:
挺大劲啊,怎么引爆的?就像电阻丝一样通电就行吗?

网友:
方向盘盖子哪儿去了?

网友:
这个气囊小,威力不小。

网友:
科普一下,引爆原理是什么?

网友:
爆一个副驾看看,让不懂的人看看从哪弹出来的,还敢不敢在上面盖遮阳垫了,还敢不敢放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网友A:
是用电触发的吗?万一撞击瞬间电路总电源断了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用电触发的吗?万一撞击瞬间电路总电源断了咋办?

H6碰撞测试时气囊没弹出来,厂家给的结果就是因为整车断电了。

网友:
不是的吧,这个原理好像是化学原理

网友:
这个气囊有点小。

网友C:
方向盘中间的盖子跑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向盘中间的盖子跑哪里去了?

那个盖子本身就有爆破用的凹槽,如电解电容那铝壳上方压出的凹槽类似,所以它只有被爆开而没被喷飞。
真不知怎大夥都没看过这类的视频?呵呵~

网友:
感受过AIRBAG的火药味,好在当时坐在后排并系着安全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用电触发的吗?万一撞击瞬间电路总电源断了咋办?

气囊的控制板中有大个头的铝电解,容量很大。设计时,会考虑电源断掉会,容量可以引爆车上的所有气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碰撞测试时气囊没弹出来,厂家给的结果就是因为整车断电了。

这是欺负外行呢

楼主:
副驾的没爆成。可能线接错烧掉了。   手动引爆的原理就是找到两根线。接12V电池。就能听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气囊的控制板中有大个头的铝电解,容量很大。设计时,会考虑电源断掉会,容量可以引爆车上的所有气囊 ...

真的假的,如果真这样,那上次长城的解释就说不过去了,没有看到一个修车的人来说这个事,,按理修车的 他们应该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假的,如果真这样,那上次长城的解释就说不过去了,没有看到一个修车的人来说这个事,,按理修车的  ...

当然是真的,而且一般都会要容值为正公差,不允许出现负公差。担心负的话,容值不够,电源断掉后引爆不了所有的气囊。

网友:
汽车都有各种失效分析的。。。电池断电肯定考虑到的

网友:
所以网上脸上印有车标的图片都很真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6碰撞测试时气囊没弹出来,厂家给的结果就是因为整车断电了。

这个说法也太扯了,这个还是个安全件,FEMA这点不能没有考虑的,所以是在胡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说法也太扯了,这个还是个安全件,FEMA这点不能没有考虑的,所以是在胡扯  ...

这是厂家官方给的解释